输出失调电压用一个电阻消除

楼主(2015-06-17):
诸多因素造成运放块的输出失调电压,可以用一个电阻可以消除。

网友A:
把活的看成死的,想当然。

如果您愿意从逻辑和原理赐教,我很欢迎。

网友B:
实际上每个运放Ios和Vos都不一样,所以不能100%消除,

网友C:
能否用这种方法消除,要看该运放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的极性。
即使失调电压的极性和偏置电流的极性允许使用这种方法消除失调电压,该电阻也要调整得恰到好处才行。
而且,温漂是无法用这种方法消除的。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以下讲讲我的思路。
1),有网友说,无论Vos大小,在输入端串接10K电阻。我认为是图方便。如果按照运放块的Vos、Ios和Ibs参数代入前帖计算Ro电阻串接,输出失调电压可以消除到接近0。在小信号高倍放大就很有用。
2),我所见到的Vos、Ios和Ibs参数都是正向值,而开环和跟随器电路仿真,基极电流在+端压降是负值,这就可以消除Vos;假如有的运放块参数不是这样,那么Ro电阻可以接在-端。
3),用外加电源电阻分压消除Vos的方法,也同样存在精度,温漂等问题。
4),如果此法可行,用一个电阻就可以改善Vos参数;如果不行,随后相关的帖就不能发,免得提供负能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以下讲讲我的思路。
1),有网友说,无论Vos大小,在输入端串接10K电阻。我认为是图方便。 ...

偏置电流,厂家给出的是绝对值,并不区分流入还是流出芯片。
例如LM358,用PNP管作为输入级,LM1458则用NPN管作为输入级,其偏置电流恰好相反,但datasheet中并无记载。
即使是同一型号同一厂家,不同芯片之间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相差相当大。只要满足max要求,都是合格品。因此用接一支电阻的方法,在这片运放上很合适,到另一片运放上就不合适。如果每一片运放都要调整,那是要累死人的。

网友D:
LZ只考虑了蓝线部分,却忽略了红线部分。

按一般的运算放大器电路,一个电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就算是所以参数都是固定不变),起码的自由度就不够。

楼主:
多谢回复。
1),在开环电路或跟随器电路,-端接地或输出全部负反馈,所以红线部分等于0。
2),您所说的每个运放块的参数都有差别,那么用其它方法消除输出失调电压,是如何采用通用又便捷的方法。
由于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提出了以求答案。

网友E:
可以认真研究老chang所提问题

诚然,“失调”可以被用输入端的某个简单电阻电路而“反制”,但它仍不能被用来做为失调补偿的一般方法

“失调”是综合的复杂的,是制造精度不足所至的。失调参数不过是对这些不足给出的“一种既便于表达又便于测试”的定量比较,而多个参数则是为“不止从一个方面”观察评价它们

完全可以忽略半路人以教授口吻的对电路问题的叨叨
去年还有知名人士提出讨论过这个问题

楼主:
@Lgz2006:
   多谢回复。
   有什么方法可以拜读“去年还有知名人士提出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先谢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Lgz2006:
   多谢回复。
   有什么方法可以拜读“去年还有知名人士提出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先谢过。 ...

我没有电脑没法搜,你问一下Xu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1),在开环电路或跟随器电路,-端接地或输出全部负反馈,所以红线部分等于0。
2),您所说的每 ...

https://bbs.21ic.com/icview-973660-1-1.html

楼主:
@HWM:
   多谢回复。拜读3个电路。我就直说电路,没有别的用意。
  与我1楼电路不一样,您的电路模式是比例放大,所以+-两端的基极电流都要考虑。-端电阻一个接地,一个接输出端,-端压降计算多一个步骤。但是,按照我的仿真,比例放大电路消除输出失调电压,也用一个电阻。如果差分运算则需要两个电阻。
   采用外加电源、电阻分压的方法,我认为电路显复杂,对不同运放块同样需要不同的调节。我这样想,运放块制作者,加一个电阻,或者预留可供外加电阻的脚,易如反掌,但是输出失调电压参数有很大的改善,产品就有竞争力。

网友E:
如此多人都不能很好理解“失调”参数

注意到楼主自始采用的是“Vos”。一个电阻的简单电路确“可以”“补偿”Vos——如果不计较阻值大小,它接到输出端照样可以“补偿”!
但这都不是普通适用的一般方法,更别论改善、竞争力。试想,人们何苦费劲制造低失调电路呢?
老抽不懂电路的参数层面,他不过试图用电阻+算术来解决工程问题而已,不必当真

14楼表述有错,末句的“Vos”一词应改为“输出失调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HWM:
   多谢回复。拜读3个电路。我就直说电路,没有别的用意。
  与我1楼电路不一样,您的电路模式是比例 ...

注意我前面说的“自由度不够”。电阻只能取正,这样意味着单个电阻就只能向一个方向补偿,而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方向是未定的(虽然对于具体某个运放可以确定)。另外注意我给的那个式子,其中Ib+和Ib-前面的符号是相反的,而Ib+和Ib-通常是同号的(即方向一致)。所以,理论上可以通过R3和R1||R2来补偿Vos。

至于你说的具备失调补偿的运放(即可调零),早就存在,当然在封装上必须多几个引脚。

虽然可以通过R1、R1和R3来补偿失调电压,但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主要原因在于R1||R2的取值并不能太随意,受其它因素的制约。而采用接入补偿电压的方法,其调节范围可以更灵活。

当然,如果要求不高,完全就不用考虑补偿。而如果成本不敏感,则可以选择性能更好的运放。

听HWM这么一说,"具备失调补偿的运放(即可调零),早就存在,当然在封装上必须多几个引脚"。才知道自己是井蛙,原来早就有的东东,我还以为发现新大陆。 多谢指点迷津。

网友D:
此外,我在所引的那个帖子中已说明,补偿只是针对相对稳定的失调“期望值”。噪声和由温度变化所导致的相关“失调”,不是此类补偿所能够胜任的。

网友A:
和知识面窄的聊,累。
比如人家C说的电源+电阻法,指的是外加电流或电压到输入端进行补偿,它说的是741之类的运放多加两条腿调零。
还有电阻只能取正,所以自由度不够!?!通过电流可正可负,自由度是够了。
补偿技术有五六大类,要是能通论一番也有意思,直说了个常见的通过保持同相和反向端直流电阻相等,来消除IB影响。这个实际上不属于补偿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知识面窄的聊,累。
比如人家C说的电源+电阻法,指的是外加电流或电压到输入端进行补偿,它说的是741之类 ...

我的知识面不但窄,而且低水平。有这么多大师不怕累赐教,我很感激。
我的贴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是利用Ib去消除输出失调电压,不是消除Ib。
在回帖有说明,根据运放块输出失调电压的正负,消除电阻可以接在输入端的+端或-端,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自由度"范畴,因为我不领会自由度的含义。
这个"它说"一词是你说的吧。

感觉 xu 不是在说你,唉,他们咋就这么喜欢互掐呢。。
HWM
对于某些人的话,没必要理会。你的那句“如果您愿意从逻辑和原理赐教,我很欢迎。”,已经回答得很到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知识面不但窄,而且低水平。有这么多大师不怕累赐教,我很感激。
我的贴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是利用Ib ...

关于“自由度”,我会另开一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阐述一下相关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个“自由度”的问题!

网友E:
"失调电压"概念不明确时,“自由度”只能是应“貌似高大上”之运而生了
"失调电压"概念不明确时,那个红线兰线只是噫造

网友F:
选影响大的失调电压进行调节就行啦,要把全部的失调因素都消除,难上再难,理论上不支持,实战上也成本过高,还不如买一块高精度,低温飘的运放.

网友G:
如果LZ的结论是理论分析结果,我一般是不看的。
如果实际电路也可以消除,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楼主:
@gx_huang
多谢回复。
由于条件限制,我只能仿真。如果外接输入信号,Ro接地端改接输入信号。

网友A:
不知一味赞同别人说法,是种礼貌,还是不解。
顶楼图片,清楚说明-端无阻或是低阻通路,7楼用红线兰线说他少考虑东西了,LZ无异议?!!你们俩电路图都不一样,H大师套的反向放大器,同向端接有平衡电阻R3的电路图。
后面说外用电源电阻补偿,和运放本身具有调零端口,补偿地方都不一样,LZ无异议!
后面有人说自由度不够,甚至直接说无法补偿,LZ也无异议!?!我提示过电阻Ro中电流可正可负了,于是这是一种通用补偿技术,许多芯片手册有相关说明,但LZ看多数不同意,心里没底了。。。

楼主:
原26楼的帖一删掉,造成我的帖楼层错了,现改过来。
回26楼:
   红蓝线问题,我明确回复过,红线部分等于0;而且强调这是对跟随器和开环放大而言。
   电源电阻补偿法是传统方法,我的意见是显复杂。
   至于说不能补偿的问题,我只是强调我的方法,没必要顶起来。
    我也看到你的提示,Ro电阻电流正负的问题,我是通过接到运放块的+端或-端来解决,计算方法不同,这是后话,我正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发帖。多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27楼:
   红蓝线问题,我明确回复过,红线部分等于0;而且强调这是对跟随器和开环放大而言。
   电源电 ...

不要接正负,可调电阻接正负,其抽头接Ro左端。

楼主:
   一则旧闻:有个中国象棋教练,除了传授系统棋艺外,还经常让其弟子破地摊残局,藉此提高应对奇招怪招的能力,后来走出全国冠军。全国冠军不见得都赢得残局;摆地摊者赢得一招半式仅在于某一个残局,离冠军水平还远着呢。
  “独劈华山”是有名的棋谱,冠军们通力合作研究出“独劈珠穆朗玛峰”的棋谱并不是不可能。

网友H:
熟话说。

谢谢大家!

条条大路通罗马!

再次感谢大家!

ButYouOnlyGetTheOneThatYouCanGet。

谢谢大家!

楼主(点评):
我不去“罗马”。I'm just obsessed with analog circuits。

楼主:
多谢K5的鼓励。
我赖以养家糊口的专业与“电”相差甚远,没有受过正规的“电”系统教育,又痴迷模拟电路,思路不受正规系统的约束就弄出另类的东东,为了不沦为异类,就反复上网查找资料,尽力修改、仿真测试使之符合逻辑和原理,由于前述原因,力不从心。于是贴出的电路和说明就尽量详细,便于行家挑错。
由于不懂Xu兄所讲的抽头法,就按照我的原来续帖。
将输入失调电流Ios=Ib1-Ib2和输入偏置电流Ibs= (Ib1+Ib2)/2关系式代入首贴的Ro计算式的分母得0.5Ios+Ibs=0.5(Ib1-Ib2)+ (Ib1+Ib2)/2=Ib1,那么Ro=Vos/Ib1,就是说,当得到Ib1参数,就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Ro。这个用运放块的“坏”参数制服另一个“坏”参数的另类方法,完全符合正统的欧姆定律,不是异类。
  +端基极电流Ib1>0时,在Ro的压降的对应输出与输出失调电压方向相反,如果Ro的电阻值合适,就能消除输出失调电压。
  Ib1=0时,分母为0无意义。
  当Ib1<0,可用后述双运放的跟随器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K5的鼓励。我赖以养家糊口的专业与“电”相差甚远,没有受过正规的“电”系统教育,又痴迷模拟电路,思 ...

没受过正规教育不怕,愿意学就行。怕就怕学了不懂还忽悠,那就没有治了。

网友D:
LZ,你的意思其实就是下图:

其中的Ib1和Ib2应该就是你所标注的意思,若不对反过来就是。

注意,这里没有具体规定Ib1和Ib2的方向,只知道其要么都流向运放的内部,或反之(都从内向外流)。这里没标出Vos,但其存在且未定极性。

网友D:
要分析电路,必须先对电压和电流假设一个方向(或极性)。如果电压和电流的实际方向与假设的方向一致,则其值为正,反之为负。后面的分析将采用如下模型中的电压和电流的假设方向(分析中将忽略其中的输入阻抗):

网友D:
显然,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折合到输入端的等效输入失调电压为:

    Vrti = -Vos - Ro Ib1 + Rf Ib2

LZ说的接在+端就是下式:

    Vrti = -Vos - Ro Ib1

而接在 - 端则是:

    Vrti = -Vos + Rf Ib2

注意,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电阻标号——Ro和Rf。作为不同的拓扑,《电路》其自身就要求如此。虽然具体可以短路掉一个电阻,但是其还是两个不同的电阻,况且如果真的去做那么个电路的话,你还必须得留有两个电阻的位置

网友D:
由于Vos、Ib1和Ib2的具体极性(或方向)在未知具体器件参数前并不知道,只知道Ib1和Ib2同进或同出。所以采用

     Vrti = -Vos - Ro Ib1

    Vrti = -Vos + Rf Ib2

补偿并不确定。那么,作为一般的相应补偿表达式,就是如下

    Vrti = -Vos - Ro Ib1 + Rf Ib2

其涵盖了上述的两种情况。

网友D:
总之,对于假设固定的Vos、Ib1和Ib2,理论上可以采用电阻的方法(没有外加电源的介入)进行补偿。但是所采用的电阻绝不是仅一个

网友D:
最后,引那句话:

那“大师”的梨花体可以博你一笑,其实也没什么害处。

但那“忽悠体”却可以害得你晕头转向!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974646-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K5的鼓励。我赖以养家糊口的专业与“电”相差甚远,没有受过正规的“电”系统教育,又痴迷模拟电路,思 ...

关于平衡电阻,一般来个R3=R1//R2,于是必须弄清一个问题:

理论上,所有失调都可以以毒攻毒,引入失调来平衡或补偿,比如电流或电压补偿,这个根本不需要平衡电阻概念!!!
但是,为何实际上总是要求同相和反向直流电阻平衡或近可能平衡????

楼主:
  几点说明

1),正负号与加减号列算式时混在一起,用Ib1表示Ib+,用Ib2表示Ib-清爽些。
2),运放块说明书提供的是Ios和Ibs参数,而没有Ib1和Ib2 (间接得到就多了计算过程),所以绕了一圈推导出首帖的Ro算式。
3),关于正负号的问题。
不知道为何仿真软件的Vos都是正值。
Ios参数是绝对值,正的。
Ibs参数的正负是Ib1与Ib2的计算结果。
Ib1和Ib2从运放块经Ro流至地为正,反之为负。
规范地列算式我必须有个适应过程,不然就可能与原来的思路冲突。
4),后续帖再分析比例放大电路的Rf/Re与Ro的关系。

楼主:
此帖错误,已删。

网友I:
如果指出我的帖在逻辑和原理的毛病,我还要感谢你。
谁忽悠,应该有勇气指出,不然人家觉得你没有底气; 哪里忽悠,讲出具体内容,不然人家觉得是你在忽悠。

楼主:
       关于平衡电阻
“运放块工作时,它的两个输入端的静态基极偏置电流将在电阻R1和R’上分别产生压降,从而影响差动输入级的输入电位,使得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产生附加的偏移电压,”这段论述给我启发:静态基极电流产生的压降,输出对应的电压如果与输出失调电压反向,两者就可以相抵消。但按照平衡电阻R’=R1//Rf计算,消除不了,分析原因:公式仅考虑外接电路参数,没有加入运放块参数。

网友I:
在此坛可以搜索到这样的跟随器。

网友I:
如果不是反意,太过抬举。

网友I:
captzs  在此坛可以搜索到这样的跟随器。

楼主:
多谢逗你玩~~~1兄的赐教。
关于将Ro接在运放块的-端输入,虽然静态时可以消除输出失调电压,但是接入输入信号后只能在一段时间可以稳定,这样就没有意义,所以我将相关的帖删除。多谢。

楼主:
   几个电路原理错误的帖已经删除,对不起。由于学艺不精,但是无忽悠之本意。
这几天将跟随器模式的输出失调电压消除方案弄齐,请网友指教。

网友E:
确不是吃这碗饭的

楼主:
大师:
    1),不要再讲教科书,我根本就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
    2),实打实,不要空谈,输出失调电压是不是存在?如果存在,消除它用没有简单到就需要一个电阻的方法?

慢慢摸索吧!年轻人! 谢谢大家! 学术界太把差动放大当回事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对输出失调电压与输入失调电压的理解。

网友A:
公式仿真搞了这么多,请问:

Vos时域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以上问题没搞清,舍本求末了。

不是搞IC的没机会测/看到,前168小时老化期间是衰减式强烈震荡。以后呢?

网友E:
必须先搞清参数Vos意义

楼主:
  本帖消除的是输出失调电压,因为外接电路可以输出一个对应电压去抵消它。不是消除输入失调电压Vos,也不是消除静态输入级的基极电流,因为改变它们必须改变运放块的内部结构或者物理性质。

网友E:
15楼已经指出这一点了
从原理上静态“抵消”失调值,楼主所主张是不言而喻
但是做为一项技术来对待,就差之甚远了

楼主:
最后一个模式差分。大家时间宝贵,不多讲。

网友J:
不是对症下药
再吃一次可能就死了

楼主:
要有逗兄的本事和勇气。

楼主(2017-05-22):
引用 网友K:
我的鼓勵被滥用了。那是我的不对。回顾起來快两年了,LZ的观点并未改变。还是得鼓勵任何人多吸收知识,多听 ...

如果能够看出电路原理或逻辑推理错了,就指出来!或者有自认正确的就贴出。废话的不要。
我有没有学习,需不需要学习,你如何知道?难道真有特异功能?

网友L:
如此多人都不能很好理解“失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