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底板 连接LCD_1602屏

楼主(2015-06-17):
先看连接Arduino和LCD的线路连接图:

脚位连接说明:以上图为例,是从左到右第一脚开始数起:
1 Vss 接地 (0V)
2 Vdd 电源 (+5V)
3 Vo或与Vee - 对比度调整(0-5V), 可接一颗1K的电阻或接一个5K的电位器
4 RS Register Select:   参数:{1: D0 – D7 设置为1时当作资料解释   0: D0 – D7 设置为0时当作指令解释}
5 R/W Read/Write mode:   参数:{1: 从LCD读取资料   0: 写资料到LCD(一般情况下很少从LCD读取资料,把这个脚接地可省I/O脚位)}
6 E Enable
7 D0 Bit 0 LSB
8 D1 Bit 1
9 D2 Bit 2
10 D3 Bit 3
11 D4 Bit 4
12 D5 Bit 5
13 D6 Bit 6
14 D7 Bit 7 MSB
15 A+ 背光(串联一个1K的电阻接地或串联一个5K的电位器调整背光)
16 K- 背光(GND)

1602针脚定义图:

下面是代码:

#include <LiquidCrystal.h>
LiquidCrystal lcd(12,11,5,4,3,2);  //定义脚位
void setup()
{
  lcd.begin(16,2); //设置LCD显示的数目。16 X 2:16格2行。
  lcd.print("hello,21IC!"); //将hello,21IC!显示在LCD上
}
void loop()
{
  lcd.setCursor(0,1);  //将闪烁的光标设置到column 0, line 1 (注释:从0开始数起,line 0是显示第一行,line 1是第二行。)
  lcd.print(millis()/1000); //开机后屏幕现实以秒几时的时间
}

  代码上传到Arduino之后显示如下图

楼主:
3脚,(VL)电压不能超过1.2V,大约在几十毫伏的时候,显示比较清楚。超过1.3V,就显示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