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5-06-17):
void main()
{num=10;
  flag=0;
num1=20;}
void jishu()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 k++;
        if(k==10){k=0;--num1;if(num1==-2){num1=20;}}//计满0.5秒
        if(t==20)//计满一秒
        {t=0;--num;if(num==-1)
                {num=10;flag=~flag;}
                        }
}
问下当中断程序k第二次等于10(也就是t第一次等于20)他们是否在同一时间完成?

网友A:
不一定,要看t和k的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看t和k的初值

如果k,t初值都为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