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相整流电路不理解,请教各位了

楼主:
疑惑1:单相220V电压整流滤波后有效值最多接近220*1.414,为什么三相220V整流出来不是220*1.414,而是220*1.74?
2、对三相电路直接整流,好像形成不了闭合的回路哎,请指点。。(三相电源左边统一接零点,那三相电源右边的地是不是也要接零点才能构成回路呢?)

网友A(2015-06-17):
先普及一下概念:  空载的整流后电压, 为两线间电压的瞬时最大差值 (绝对值).

应用到三相电路. 三线电压分别为 Asin(wt), Asin(wt+2π/3), Asin(wt-2π/3), 这样任意两条线的电压相减, 三角函数公式计算一下吧.

三相电源右边的地是不能接零点的! 只要有电压差, 自然就能形成电流回路.

网友B:
三相电和两相电是不同的,楼主没有理解概念。

网友C:
发帖有奖,打赏1元,欢迎常来TI模拟技术社区提问。

网友D:
学习一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