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急,有谁做过以太网应用的,帮我看下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5-06-17):
我使用STM32+DP83848+LWIP作以太网应用,我把板子作UDP客户端,PC作服务器,无法通信,PING也PING不通。每当板子(客户端)发送字符串时,板子就在发送ARP指令,PC机也回了,可板子仍然继续发送ARP命令,我又将板子作服务器,PC作客户端,发现每次PC机发送ARP指令时,板子都没回!!经过我将MCU内的MAC设为回环,PHY设为回环,发现PHY芯片设为回环时无法进入接收中断,所以我猜是PHY芯片只能发送数据而不能接收数据,可我检查了程序与硬件好几次了也没有发现问题,真是无解了,搞了好几天,一点进展也没有,请问有没有那个搞过相关应用的,能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1) 首先要解决ping的问题,ping不通应该与PHY驱动程序有很大关系,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稳定的PHY驱动程序
(2) 可以借助抓包工具抓一下ping过程,然后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