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 芯片唯一ID求教

楼主(2015-06-17):
如题,STM32F030F4P6 芯片,在使用时,想利用此ID生成唯一ID来使用。原来使用F103、STM8等芯片,均有唯一ID,可用到此芯片时,发现手册里没找到(看目录找的),后在网上也问了,有人说在0x40015800,但事实上这里是DeviceID,测试发现都一样,没有一点变化。
怎么办呢?该芯片真的没有唯一ID吗?有知道真相的大侠吗?知道请告知一下唯一ID地址。谢谢啦!!!

楼主:
知道的大侠快来接分,坐等!~

楼主:
刚才在另一帖子里看到了别人回复,但手册上未指定的地址:0x1fff f7ac,刚刚测试,果然不同芯片不同。
但是手册就是不写,无语。   如果不怕有问题,就用哈。
真无语了,什么芯片都有唯一ID,就这个没有,早知道就不选它了。

楼主:
再等一分钟,来人顶我一次,直接送分啦!~

网友A:
030没有唯一ID,只有器件号

网友B:
官方不确认的话这个地址功能是保留的吧
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缺陷而没有开放这个功能
不过其他系列早就有这个功能
所以最大的可能或许只是因为这是F0系列,为了体现差异化,故意阉割的
手册上阉割好了,硬件功能没阉干净,甚至和韦小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不确认的话这个地址功能是保留的吧
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缺陷而没有开放这个功能
不过其他系列早就有这个 ...

是的,这样搞真麻烦,想用又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