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新型号STM32芯片,哪个型号解决了RTC,I2C问题?

楼主(2015-06-18):
请教:新型号STM32芯片,哪个型号解决了RTC,I2C问题?

网友A:
什么问题啊 不精确吗

网友B:
RTC,I2C有什么问题?

楼主:
RTC有复位现象

网友C:
本身没啥问题;

可能你芯片程序没写好,硬件设计不稳定吧;

网友D:
RTC 最大问题应当是挑晶体。

网友E:
F4的I2C改善了很多,其他型号没测试。

RTC用的不多,不过感觉103的还行吧!

网友F:
RTC精准计时,校验过也不是很好。非精准计时还是可以用的,建议精准计时不要用STM32的RTC,考虑外置精准计时模块。
IIC自己用IO口仿真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F0,F3都是新的I2C IP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原先使用stm32f103r8,还未发现rtc问题,后用stm32f103vb,系统上电,判备份寄存器内容是否改变,以此来决定是否重设rtc,
出现系统断电时间十几小时后,系统上电rtc要重设(rtc有电池),电池电压下降很快,系统电源电路按ST开发板电路设计,不知何原因。因时间紧,
产品中已使用外接RTC芯片。此贴是想各位在实际使用中发现芯片的问题,找出stm32最稳定的芯片型号,避免在产品设计中少走弯路。再问一句,
哪个厂家的ARM问题少。谢谢各位。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原先使用stm32f103r8,还未发现rtc问题,后用stm32f103vb,系统上电,判备份寄存器内容是否 ...

我也发现STM32F103CBT6的严重问题,我也是用了RTC,独立看门狗,运行N个小时后,出现死机现象,看门狗不能唤醒,此时就连手动复位按钮都复位不了cpu了,只能上电复位程序才能运行。此问题纠结了好几个星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