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4下载程序

楼主(2015-06-18):
手头有一批ATMEGA164P的板子,板子上没有留ISP,只有JTAG口,发现DIY的JTAG ICE不支持这个芯片。请教一下还有什么工具支持这个芯片的JTAG下载?JTAG MKII太贵了,不考虑。

网友: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没留isp,那只能用jtag、 mkii了,可以淘宝找个便宜的,其他的jtag工具和这个都是不兼容的

网友:
焊接个isp板子,然后把芯片烧写完再焊接上吧

网友A:
可考虑:ATMEL-ICE (跟Jtag ICE不一样的)
或者是ATAVRDRAGON,都支持JTAG调试的。单价还可以接受。

ATMEL代理商,QQ 1085487223

网友B:
我们的就有可以jtag  + isp写入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