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最近正在用SPI,请问三线模式和四线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6-18):
如果用三线模式,ss管脚能当作普通IO来用吗

网友A:
我知道msp430的没问题,不知道飞思卡尔的可不可以

网友B:
三线和四线就少一个片选信号而已,三线模式下,SS能当IO来用的

网友C: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D: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有三线模式,三线模式其实是双向模式
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https://bbs.21ic.com/icview-887772-1-1.html
但是你说剩下的引脚是否能够用为其他引脚,是可以的,你可以直接设置功能为其他功能,但是如果你使能了模式出错特性,那么就要注意下如下问题了:
Note
In bidirectional master mode, with the mode fault feature
enabled, both data pins MISO and MOSI can be occupied by
the SPI, though MOSI is normally used for transmissions in
bidirectional mode and MISO is not used by the SPI. If a mode
fault occurs, the SPI is automatically switched to slave mode. In
this case, MISO becomes occupied by the SPI and MOSI is not
used. Consider this scenario if the MISO pin is used for another
purpo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有三线模式,三线模式其实是双向模式
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http://bbs.21ic. ...

嗯,谢谢版主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有三线模式,三线模式其实是双向模式
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http://bbs.21ic. ...

英文没看明白,中文看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英文没看明白,中文看明白了

好的,那你现在还有问题吗?
如果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版主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你现在看完我的**还有问题吗?

网友F:
ss脚可以用做IO,我猜楼主是想做为SPI的片选吧

网友G:
没事,用吧,以前的时候不能,现在的单片机基本上没有这种限制了

网友H:
可以吧,我记得msp430没有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I:
没问题,放心使用吧

网友J:
有些情况下ss管脚不能用,得选用一个普通的IO控制设备的CS引脚

网友K:
没有问题的,ss管脚可以用作普通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有问题的,ss管脚可以用作普通的IO

谢谢了,我试验了一下,确实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看完我的**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谢谢斑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的,那你现在还有问题吗?
如果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现在没有问题了,谢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A:
楼主放心使用,ss管脚可以用作gpio

网友L:
一搬我用的时候ss脚不用,因为带的SPI设备多,所以得多用几个IO做片选用

网友M:
有的外围器件,你将ss拉低就行了,但是有的器件是必须要片选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楼上的耐心解答

网友N:
没什么区别,有的需要将ss脚拉低

网友O:
这个没有问题的,三线和四线的区别就是有的spi设备需要ss引脚拉低

网友P:
一般情况下都不用,因为要用多个spi设备的话会用多个IO作为片选信号

网友K:
可以啊,我就是这么用的,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