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接口插入是会有火花,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5-06-18):
各位,我用12V2A的是适配器给电路供电,但是每次插入接口时会有明火出现,这种现象该怎么处理?我的接口后面接的是TVS和自恢复保险丝,还有一个220uF的电容,这个电容应该就是罪魁祸首。谢谢

网友A:
做个插入检测,确认有外设了在进行供电。方式很多机械的、电子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插入检测,确认有外设了在进行供电。方式很多机械的、电子的都可以
...

要有体积限制的,继电器什么的不行

网友B:
输入口加一个电感,电感前加一个继流二极管,耐压高点,管子通过电流能力大点

网友C:
三极管 驱动个PMOS
插入电源 三极管导通 控制PMOS开通

网友D:
到底是明火还是火花?

网友E:
220u?大了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输入口加一个电感,电感前加一个继流二极管,耐压高点,管子通过电流能力大点 ...

加电感也不是个事儿,
搞好了,插入的时候没有火花了,但是断开的时候又会有很大的火花。
实际上,插入的时候也是不停的在通和断之间转换若干次。

网友G:
明火!!!
你确定是明火!!!
建议给产品附赠一个灭火器吧!

电源接口有火花很正常,
注意一下电路的保护,别烧了板子就行了,
火花,就让他冒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火!!!
你确定是明火!!!
建议给产品附赠一个灭火器吧!

是火花,但是我们的产品是允许出现这东东的

网友H:
应该先把适配器插头插好再给适配器接通电源,这个顺序不应该反啊。

网友I:
滤波电容220uF串联1欧姆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火花,但是我们的产品是允许出现这东东的

:L是不允许出现吧!

允许出现你还管他个毛线!

网友J:
加一个NTC(小功率),或加一段看延时限流电路(要有看延时继电器+限流电阻,针对大功率)。产生火花,说明上电刚开如电流很大,主要是对整流后的电容冲电引起的,接插点热量升高。

网友K:
电容太大了吧,没特别要求用个47uf的足够了,毕竟电源内部还有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