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会影响晶振吗?各位

楼主(2015-06-18):
PIC单片机做的控制板,之前都好好正常工作的,正调试程序,就在昨晚,下载程序时好像将下载器接头和控制板上插座插错掉了,导致控制板挂掉了。
    现象是,程序烧写不进去,提示复位失败。当然有理由烧写器是不是被搞坏了,毕竟网上淘的便宜货。但是我发现晶振两脚没有波形,就是不起振了,我换了晶振,换了单片机,现象依然如故。什么反应都没有。
    另外,焊接单片机时,使用了助焊剂,没有用酒精清洗,不知道这东西对绝缘有没有影响。也是网上买的便宜货。
    单片机的复位脚是高电平,常用的阻容复位电路。

网友A:
估计是烧录失败,所以单片机的时钟电路不起振,换个单片机就能判断是哪部分的问题。

网友B:
复位电路和晶振没什么关系

网友C:
下载器坏了,所以无法下载,即使目标板换了新MCU。
晶体不会过压坏了,那是一个石英而已。
新的MCU,晶体不起振,是因为默认可能是内部RC振荡器,晶体不起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烧录失败,所以单片机的时钟电路不起振,换个单片机就能判断是哪部分的问题。 ...

换了,昨晚一口气换了两个,没用,晶振也换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昨晚一口气换了两个,没用,晶振也换过

那就修烧录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昨晚一口气换了两个,没用,晶振也换过

如果烧录器的问题,换多少个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修烧录器吧~

如果修烧录器,怎么下手?一般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器坏了,所以无法下载,即使目标板换了新MCU。
晶体不会过压坏了,那是一个石英而已。
新的MCU,晶体不 ...

经查,所用PIC16F873没有内部震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器坏了,所以无法下载,即使目标板换了新MCU。
晶体不会过压坏了,那是一个石英而已。
新的MCU,晶体不 ...

那没有起振就不正常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修烧录器,怎么下手?一般什么问题?

有道理,单片机时网上买的3元左右一片,最便宜的,应该是散新,所以怀疑质量问题。

网友C:
如果这个MCU没有内部RC振荡器,则电路有问题了,目标板换了MCU还不好,是目标板的电路还有损坏的。硬件分析问题,最好有多个板子。

网友D:
楼主会设计,还不会修电路板呀?

网友A:
烧录的过程中时钟来自烧录器,单片机并不需要任何外接元件,也不管单片机内部是否有RC振荡器,如果烧录提示出错,就是单片机供电或是烧录器的问题。

网友E:
复位电平正确就应该起振,
当然,各种问题还是难说全

网友F:
再焊块板子测试下,也许下载器坏了吧;

网友G:
复位同晶振有点关系,如果复位不好,单片机晶振不工作在正常状态,会有影响,不过楼主的是芯片有问题了,楼主现在的现象同晶振无关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的过程中时钟来自烧录器,单片机并不需要任何外接元件,也不管单片机内部是否有RC振荡器,如果烧录提示 ...

说的有道理,例如锁紧插座烧写51单片机就无需晶振。我怀疑是下载器问题,目前在等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