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会影响晶振吗?各位

楼主(2015-06-18):
PIC单片机做的控制板,之前都好好正常工作的,正调试程序,就在昨晚,下载程序时好像将下载器接头和控制板上插座插错掉了,导致控制板挂掉了。
    现象是,程序烧写不进去,提示复位失败。当然有理由烧写器是不是被搞坏了,毕竟网上淘的便宜货。但是我发现晶振两脚没有波形,就是不起振了,我换了晶振,换了单片机,现象依然如故。什么反应都没有。
    另外,焊接单片机时,使用了助焊剂,没有用酒精清洗,不知道这东西对绝缘有没有影响。也是网上买的便宜货。
    单片机的复位脚是高电平,常用的阻容复位电路。
    如果复位电路有问题,会影响晶振起振吗?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现在的MCU晶振都要程序去启动的,上电默认基本都是内部RC。然后程序打开外部振荡器。
不像之前芯片不管有没烧程序,接上晶振再复位就自动振荡了。

楼主(点评):
有道理,用的是PIC16F873,回头看看有没有内部晶振

网友B:
建议先试试仿真器坏了没有。
一般仿真时会用到复位io,建议检查该处电路

楼主(点评):
复位电路没坏,下载器已经网购,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MCU晶振都要程序去启动的,上电默认基本都是内部RC。然后程序打开外部振荡器。
不像之前芯片不管有没 ...

这款PIC没有内部RC振荡器,但内部含有定时器来控制晶振。可以确定的是,程序正确烧写进去才会起振,否则即使电路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会有半点起振迹象。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复位电路这块,还有编程电路这款设计不是很合理,调整电阻后好多了。ICSP编程时,在高电压编程状态,5跟线,RST脚有高电压13V。奇葩的单片机,找问题的思路也有点问题。试了好多次才排除到这块,快崩溃了都,近三天时间,没有任何思路和头绪的时候着实让人抓狂。另外书是读少了,要不这样的问题开始就可以避免。但电路板偏偏用了几个月才出现这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