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555的问题

楼主(2015-06-18):
在项目中使用了LTC3555用于电池充放电和电源管理,主要输出都是3.3V。按照说明书的说法,LDO3.3V(1脚)始终应该输出3.3V电压,我的1脚只用来上拉电阻来配置LTC3555,未与其他东西相连。SW1按照说明书推荐配置,使用了324K和1.02M的电阻,输出应为3.3V。实际使用中发现,只要接了324K电阻,SW1的输出就变为1.81V,FB1电压变为0.45V,LDO3.3V(1脚)变为2.65V;不连接324K电阻的情况下,LDO3.3V(1脚)恢复为3.3V,FB1也是说明书上说的0.8V。为什么SW1的配置电阻会影响本来应该固定的LDO3.3V输出和FB1的0.8V?

楼主(2016-01-28):
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主要是datasheet 里关于配置充电电流大小的部分有误,导致后级供电不足所以LDO端输出电压都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