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46的uart在低功耗模式下波特率最高为多少呢

楼主(2015-06-18):
用的msp430在低功耗3模式下,波特率只能为9600,KL46不知道最高设置为多少

网友A:
如图所示:

楼主:
明白了,谢谢版主赐教

网友B:
这低功耗的模式也真够多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低功耗的模式也真够多的啊

满足客户不同低功耗模式的要求!!

网友C:
我也去看看我的msp430能不能换成KL4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满足客户不同低功耗模式的要求!!

那相对于msp430,Kinetis系列功耗能小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相对于msp430,Kinetis系列功耗能小多少呢?

我也想知道这个

网友E:
KL46的要比msp430的要高,详见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KL46的要比msp430的要高,详见二楼

看到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F:
这个要比MSP430的高,这个是cortex系列内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低功耗的模式也真够多的啊

当时用msp430的时候做低功耗就有四种

网友G:
这个设置的高,楼主放心使用

网友F:
这个低功耗的模式要比msp430多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比MSP430的高,这个是cortex系列内核啊

这个的低功耗模式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C:
这个设置的比较多,比msp模式多啊

网友E:
详细的见二楼版主的回复,很详细的

网友:
都低功耗了,波特率肯定也快不起来。

网友F(2015-07-31):
引用 楼主:
当时用msp430的时候做低功耗就有四种

这个kinetis系列也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