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无码大图 电路分析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18):
各位大神,电路如图所示,其中网络M_2,M_97是分别接到单片机的2个I/O口,MCP6002是双路运放,C1是22nF的校准电容,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用或者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这两个PNP管子的接法也不是很明白,望高手指教,不胜感激。(PS:这个图是超声波热量表的一部分)

网友A:
看一下差分运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差分运放电路

看了,不过真心没看懂,还望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分析一下呢?

网友B:
我也没有看懂,确认原理图没有问题呢?确认2个是PNP三极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看懂,确认原理图没有问题呢?确认2个是PNP三极管么?

应该没有问题,我用万用表量了好几遍了,三极管型号是BFT92

网友B:
这个电路一眼看去肯定有问题。
这么接法,如果是检测什么,变成测试PNP三极管的漏电流了,而且,200欧姆的电阻不接地,通过MCU的GPIO来控制省电,测量的精度也有问题,也许ADC结果是满量程减去测量值。还得确认一下所谓的Q1/Q4是否真的是三极管,还是什么传感器,或者什么信号发射器。如果是真的BFT92,这是PNP的高频5GHZ的管子,是SOT-23封装的,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型号的呢,这个电路也无法理解是干什么用。把这2个器件取下来,用万用表确认一下基极焊盘是否和其它电路有电气连接。解剖别人的东西,如果觉得原理分析不出来,一般是看错了。

网友B:
而且,这个电路,2个PNP三极管并联,浪费钱呀。

网友C:
感觉用一个管就够了。这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D:
搭个仿真跑跑

楼主:
嗯,我也正准备用PSPICE仿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一眼看去肯定有问题。
这么接法,如果是检测什么,变成测试PNP三极管的漏电流了,而且,200欧姆的 ...

您好,我是已经把器件拆下来量的焊盘,确实是这么接的(其实不量也能看出来,因为走线在顶层,就是按上面原理图接的),那两个三极管型号肯定是一样的,SOT-23封装的,上面是丝印是“W1W”,然后我百度了一下,就是BFT92,实在搞不明白这个电路。这个电路是超声波热量表的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已经把器件拆下来量的焊盘,确实是这么接的(其实不量也能看出来,因为走线在顶层,就是按上面 ...

取下2个三极管后,你测量一下这个基极的焊盘和其它电路是否有电气连接。
再测量一下这2个三极管,是否都是PNP的三极管。
还是仔细确认一下比较好。
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眼睛看看没有和其它的连接,用万用表测量就发现了。
你这个板子是双面板吗?是否有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下2个三极管后,你测量一下这个基极的焊盘和其它电路是否有电气连接。
再测量一下这2个三极管,是否都 ...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是双层板,我还没有用万用表量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