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pcb怎么让黑色区域和静止布线层一致

楼主(2015-06-18):
一般的黑色区域是矩形的,怎么才能像这图一样??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

网友B:
这个好像只能设置成矩形吧?

网友C:
意思是中间矩形框是要挖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

已经搞定了,网上都是想你这样说的,但是我用的是14.3版本的,是这个步奏,但是后面还有不知名操作。。。晕死了。。。

楼主:
已经搞定了,就这选项整了半天。。。每次都是黑色变成一点点的范围,或是多了一层灰色的东西。。。从来没人说过还要点右下角的cle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只能设置成矩形吧?

会根据最外面的封闭禁止布线层变。。。前提是操作正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就这选项整了半天。。。每次都是黑色变成一点点的范围,或是多了一层灰色的东西。。。从来没 ...

感谢分享

网友E(2019-12-25):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就这选项整了半天。。。每次都是黑色变成一点点的范围,或是多了一层灰色的东西。。。从来没 ...

你好  请问黑色变一点点 你是怎么解决的吖

网友E:
clear  点了也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