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刚学习新唐的M051,问几个问题,希望解答 多谢!!

楼主(2015-06-18):
问题1, 寄存器 CLKSEL1 的复位后默认值是:0xffffffff, 表示芯片复位后,外设时钟源为 内部的22.1184HZ , 问下: 如果在应用中,不改动 CLKSEL1中值, 直接用内部高速晶振,  使用UART0 和UART1 通讯 稳定吗?

问题2, 如果 在用户配置寄存器中CONFIG0 中配置 CPU时钟为 芯片内部高速晶振了,   还需要 对 PWRCON中BIT2 位置1(使能内部高速晶振)吗?

网友A:
你这两个问题,肯定开发使用的是寄存器开发吧,如果你用库函数根本不用考虑这个,不过问题1,应该是稳定的,只要波特率不太高、
问题2,也可以。一个振荡源是可以被多个设备使用的。

网友:
我都是用库函数做,没研究过寄存器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