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故障检测电路

楼主(2015-06-18):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是最便宜最可靠最安全的方案。

网友B:
人家嫌便宜。

网友C:
电机开路,电流是0,电路短路,就很麻烦,是局部短路,只是电流大一些,如果短路严重,直接跳闸了。
检测电流,肯定是好办法。
要先给定一个正常工作时的电流范围,比如正常时大约0.2A,0.1A以下算开路,0.3A以上算短路。
光耦串联电阻,再并联在合适的电流采样电阻上,用2个光耦,有0.1A和0.3A二个阀值,小于光耦不工作,大于,则光耦导通。
如果0.3A光耦导通,则短路,如果0.1A没有导通,则开路。正常的华,0.1A光耦导通,0.3A光耦不导通。
具体电路,自己设计。

网友:
感觉用个检电流是最方便的,找个芯片,或者买个别人做好的部件,不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