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在模块输入、输出端接钽电容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5-06-18):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端如果纹波很大,尖峰过大的对钽电容来说是一个挑战,会减小钽电容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导致击穿,所以一般在输入端一般不用钽电容,除非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耐压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如果纹波很大,尖峰过大的对钽电容来说是一个挑战,会减小钽电容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导致击穿,所以一般 ...

谢谢分享!

楼主:
补充回答:钽电容比较容易击穿而呈短路特性,抗浪涌能力差,很可能由于一个大的瞬间电流导致电容烧毁而形成短路,或是开机瞬间产生一个很高的浪涌电压,造成钽电容过压击穿,模块在应用时,输入端最好不要接钽电容。建议输入滤波电路用陶瓷电容或是电解电容。模块的输出电压很稳定,在输出端接钽电容必须确保耐压值为输出电压的2 倍以上。

网友:
钽电容比较容易击穿而呈短路特性,抗浪涌能力差,很可能由于一个大的瞬间电流导致电容烧毁而形成短路,或是开机瞬间产生一个很高的浪涌电压,造成钽电容过压击穿,模块在应用时,输入端最好不要接钽电容。建议输入滤波电路用陶瓷电容或是电解电容。模块的输出电压很稳定,在输出端接钽电容必须确保耐压值为输出电压的2倍以上。

网友:
金升阳就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B(2016-12-06):
电源输入端如果需要用钽电容,需要降额电压三分之二以上(比如线路电压5V,需要使用16V的钽电容),输出端降额电压一半以上(比如线路电压5V,需要使用10V的钽电容)

网友C:
钽电容容易击穿。

网友C:
一般都是使用电解电容。

网友D:
同问!

并联固态电容可以吗?

尤其是输出的端口!

另外,固态电容 代替电解电容 一定是比较好的吗?

网友E:
尽量还是少用钽电容比较好!

尽量避免吧!

网友F:
电容选择电解电容。

网友F:
钽电容特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