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烧录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5-06-18):
板子焊接好之后,用FlyMCU 烧录成功,但之后就无法烧录了。可以读。用FlashLoader 进去檫除也不行。有谁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
用FLYMCU 读出的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3.1
而ST 官方提示:Bootloader V7.x
                          Bootloader V9.x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ST 的人能否支持一下???

楼主:
改用FlashLoader, 可以下载,但比较失败,已经把读写保护去掉了。

网友A:
你这个软件没接触过;
ST官方的也没接触过;

用JLINK或者ST LINK试下;

网友B:
烧录器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用JLINK 可以ERASE,但下载失败。另外一块板卡则正常。估计是芯片已经坏了。

用flashloader 可以檫除,可读,就是无法写。读写保护都可以成功操作。

网友C:
可能是实际晶体频率和代码中的频率不一致,造成MCU运行超速,使得SWD无**常工作。

楼主:
时钟没有问题,第一次可以烧录,程序还可以运行。

网友D:
硬件有问题吧,检查一下硬件,下载接口和晶振。

网友E:
没有用过,帮你顶了

网友F:
我用的送的板子就是可以烧录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