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语言里如何判断485通讯中断,求助高手!!!!

楼主(2015-06-18):
如果一开始有数据通过485收发,但是突然数据中断,收不到数据,程序里怎么判断通讯中断呢?

网友A:
使用定时器,在串口中断中清除计数值,如果没有产生串口中断,定时器的计数值就会不断累加,当大于某个值例如5秒,你就知道通信断了

网友B:
485就是串口吧,没有超时中断么?

网友C:
51没有超时中断的,建议检测在一定时间内没收到指令,就默认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没有超时中断的,建议检测在一定时间内没收到指令,就默认中断了

收到485数据时置位flag=1;但是什么时候算收不到指令呢?while(1)里面一直执行flag=1的子程序,所以不能把flag=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定时器,在串口中断中清除计数值,如果没有产生串口中断,定时器的计数值就会不断累加,当大于某个值例 ...

由于程序一直运行,早晚计数值会溢出的,会自动从0开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程序一直运行,早晚计数值会溢出的,会自动从0开始

计数值是需要你自己定义的变量,不是内部定时器的寄存器的值

楼主:
我自己定义的变量在定时器中断程序里每隔一秒加1,所以也会溢出的

网友D:
这个世界,当老师最累!
判断串口通讯是否长时间没有通信,和定时器一秒加1溢出有什么关系呀,如果5S后认为通信异常,你难道等256秒后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世界,当老师最累!
判断串口通讯是否长时间没有通信,和定时器一秒加1溢出有什么关系呀,如果5S后认为 ...

有一个同学回答我说使用定时器,在串口中断中清除计数值,如果没有产生串口中断,定时器的计数值就会不断累加,当大于某个值时即为中断,我是给他解释这样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同学回答我说使用定时器,在串口中断中清除计数值,如果没有产生串口中断,定时器的计数值就会不断 ...

真不懂你要怎样的处理效果。
如果5S内没有串口中断,这个定时器的计数没有被清零,则5S后,定时器的计数大于5了,你就认为串口通信异常,可能另外一方死机,或者线路问题,这是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