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耦INPUT和OUTPUT用同一电源

楼主(2015-06-18):
理论上,光耦的INPUT和OUTPUT应该是两路不同的电源,这才起到名副其实的隔离作用。
但是如果光耦INPUT和OUTPUT用同一电源,它也能完成电路设计的功能,不过对性能有何影响?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搞的?有没有用同一电源进行设计的?

网友A:
没啥影响,他就是一个发射端一个接收端,同一电源的理解不应该太狭隘,还可以是同一个地,例如一边是100V高压,一边是3.3V的MCU,两边共地,用MCU检测100V电压是否存在,就可以用光耦。

网友B:
也有些场合起电平转换作用,我有一个产品5V控制 +/-12V元件的应用,要用三极管实现要电阻、三极管、二极管总共十几个元件,用光耦加电阻2个元件实现方便,不隔离;

网友C:
不同电源  共地的这种方法 也占蛮多比例的

网友C:
同电源 共地 在用光耦 真心没必要了

是的,没必要了
支持此观点

网友D:
有些噪音是沿着GND和VCC传播的,共电源就无法避免这些噪音的干扰

网友E:
要看具体做什么用徒,有些应用可以光耦两端共地

网友F:
用光藕做电平转换很方便,即使共地也有一定的隔离作用的,常用光藕的频率特性的关系,还有滤波特性

用高速光耦有这一说,线性光耦速度太慢,很难做到115200的波特率。
用高速光耦有这一说,线性光耦速度太慢,很难做到115200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