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瓦功率的led灯珠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06-18):
这里有没有搞led频闪灯大师,我想问个问题,我要30颗白光led灯珠工作在 周期t的1/50闪亮,(周期是可以改变的,50--500HZ),如果占比小LED不够亮,可不可以将LED的电流加大到额定电流350ma的2--3倍,也就700---1000ma左右,LED会不会马上坏,有没有这样的用法?还有那种爆闪灯是不是按照额定电流来点亮的?先谢谢了。

网友A:
只要小于手册允许脉宽及电流,是可以的
你查下产品的最大脉冲电流时的脉宽,只要<电流x脉宽,就不会损坏

网友B:
LED的额定电流是能长时间工作的电流,
当占空比较小的时候,瞬时电流可以超过额定电流。
一般来说,如果占空比是1/4,那么电流可以到2倍,如果占空比是1/10,电流可以到3倍,如果占空比是1/100,那么电流可以到10倍.

网友C:
我用过额定最大电流1A的LED,我用1/4占空比点亮,频率约50hz,脉冲电流1.5A,连续工作3年多了,平均每天约8小时,2000多颗LED,无一损坏,只是光衰有点严重,亮度只有新的一半左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额定最大电流1A的LED,我用1/4占空比点亮,频率约50hz,脉冲电流1.5A,连续工作3年多了,平均每天约8 ...

你好!请问单片机程序可以批量同时烧录吗?有没有这么批量生产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额定最大电流1A的LED,我用1/4占空比点亮,频率约50hz,脉冲电流1.5A,连续工作3年多了,平均每天约8 ...

有没有试过更高的频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单片机程序可以批量同时烧录吗?有没有这么批量生产过?

别的我不知道,不过我烧过AT89S52,用的普通的编程器,我把10个芯片叠起来,管脚对管脚,一起烧录,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烧的是新的芯片,用过的就不大可靠了,主要是管脚无法紧密接触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试过更高的频率呢?

我是尽可能降低频率啊,人眼基本感觉不出闪就算可以了,最高频率试过60Hz,实际上我的频率是输入信号决定的,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自动倍频,下限是50Hz,上限差不多就是60Hz。
摄像机作为触发信号,每秒从9帧到25帧都有,我的灯将频率调整到50Hz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