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用IO模拟I2C通讯

楼主(2015-06-18):
请问大侠,M0518的P4.4和P4.5与24C02通讯,用软件I2C, 一直寻址不到,IO口由输出转为输入,是否需要一定的延迟呢?请问有人这样用过吗?

网友A:
具体应该从机的datasheet里面有,就是时序问题!!

楼主:
时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stm32上面能通讯的,是直接移到新唐上面的.只是把IO操作改一下而已

网友B:
IO模拟各种通信接口,主要通过时序操作。

网友:
时序做好就行了,最好有个示波器可以看波形,还有该延时的一定延时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