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在STM32中while(!key)和while(key!=0)区别?

楼主(2015-06-18):
小弟正在学STM32,我在学按键时,配置GPIO为输入上拉。然后再回读检测IO口是否为0时,顺便写了一句松手后再执行下面的程序,就是while(!key),但是程序死活不往下执行,最后改成while(key!=0)就好了。
请问大侠们这两句指令有啥区别?
while(!key)是判断程序内部执行的逻辑值,而不能用来读取判断外部输入的?
while(key!=0)是判断IO输入的值?
不理解,还望大侠解答。

网友A:
不知道你的 key 怎么定义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两个是不同的.

按照 C 的规则, (!key)  相当于 (key ==0),  跟 (key !=0) 当然不同! 初学者特别注意

网友B:
KEY=1时,!key 的逻辑值 0,key != 0 的逻辑值 1,不同吧

网友C:
C语言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