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版主和大神们,“使用一个定时器作为另一个的预分.....

楼主(2015-06-18):
最近在研究用2个计数器串联计外部脉冲,采用主从模式,主计数器计(TIM1)低16位,从计数器(TIM2)计高16位,大概的配置如下:
        时钟、GPIO配置略
        //定时器TIM1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0xFFFF;         //自动重装载计数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0x0000;        //预分频系数0+1,不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 //向下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
        //CH2通道输入TI1,上升沿计数,无滤波器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1,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TIM_ICPolarity_Rising,0x0);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010:更新 – 更新事件被选为触发输入(TRGO)。
        //例如,一个主定时器的时钟可以被用作一个从定时器的预分频器。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TIM_TRGOSource_Update);

        //定时器TIM2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0xFFFF;         //自动重装载计数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0x0000;        //预分频系数0+1,不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 //向下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连接定时器1的TRGO1输出至定时器2,设置TIM2_SMCR寄存器的TS=’000’,
        //配置定时器2为使用ITR1作为内部触发的从模式。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TIM_TS_ITR0);
        //然后把从模式控制器置于外部时钟模式1(TIM2_SMCR寄存器的SMS=111);
        //这样定时器2即可由定时器1周期性的上升沿(即定时器1的计数器溢出)信号驱动。
        TIM_SelectSlaveMode(TIM2,TIM_SlaveMode_External1);
        TIM_Cmd(TIM1,ENABLE); //使能TIM1
        TIM_Cmd(TIM2,ENABLE); //使能TIM2

        大致的思路是外部脉冲接TIM1的CH1(PA8),当向下计数溢出时产生更新事件,输出TRGO至TIM2的ITR1,这个TIM1每溢出一次,TIM2计数器减1,在1s中断处理,用前1秒计数减去当前计数,可得出每秒计数即频率值。
       调试的时候,频率不对,然后分别输出TIM1和TIM2的计数器,发现TIM2计数值不对,比如我输入超过65535H在的频率,让TIM1每秒都溢出,但是结果是TIM2的计数值要过几秒以后才减1,感觉像是TIM2没计到似的,怀疑是不是配置有问题,然后各种看参考手册寄存器库函数,也没发现问题,后来想难道是TIM1没有产生更新中断,所以导致TIM2没计到?在TIM1加入更新中断配置,如下:
        //允许更新中断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0位抢占优先级,4位相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在中断函数里清标志位,结果居然好使了!!!
       接着调试看看是哪的问题,只要我编译上面带//的红色代码的任意一行,都可以,即使没有中断函数。难道是加延迟?加延迟语句也是不行。不知道版主和大神们调没调过“使用一个定时器作为另一个的预分频器”,加一条语句就好使,这也太奇怪了!

网友A:
楼主很细心. 我也发现过类似问题, 想要使用 TRGO 这类内部信号的时候, 需要使能中断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 我也发现过类似问题, 想要使用 TRGO 这类内部信号的时候, 需要使能中断才有效.  ...

版主,今天把如许更新中断屏蔽了,编译红色代码任意一行也是可以的-_-
另外请问版主,输入26MHz,显示25997218Hz,输入27MHz,误差就很大了,难道这是外部输入脉冲的上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今天把如许更新中断屏蔽了,编译红色代码任意一行也是可以的-_-
另外请问版主,输入26MHz,显示259 ...

有可能. 按照手册的说法, 最高频率可以达到 1/2 的定时器时钟. 但条件是输入信号 50%占空比. 如果不是, 那么频率会降下来.
那降到多少? 原则是保证高/低电平的保持时间大于一个定时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按照手册的说法, 最高频率可以达到 1/2 的定时器时钟. 但条件是输入信号 50%占空比. 如果不是,  ...

“按照手册的说法, 最高频率可以达到 1/2 的定时器时钟. 但条件是输入信号 50%占空比”,在手册哪了?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按照手册的说法, 最高频率可以达到 1/2 的定时器时钟. 但条件是输入信号 50%占空比. 如果不是,  ...

版主,帖子不能沉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