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CAN中断进入问题

楼主(2015-06-18):
大家好,我用的是STM32F207芯片,在直流充电桩上面应用。芯片的两个CAN口都被利用到了。

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其中一路和电动汽车BMS通信的CAN口的中断在启动前期可以进入中断,到某一时候(大约可以收到90多帧数据)(未知),CAN中断突然进不去了,其他中断正常。而且该CAN口重新初始化之后又可以进入,但是会重复之前的现象。

CAN设置如下:
CAN_FilterConfTypeDef  sFilterConfig;
  static CanTxMsgTypeDef        TxMessage1;
  static CanRxMsgTypeDef        RxMessage1;

  CanHandleToBMS.Instance = CAN1;
  CanHandleToBMS.pTxMsg = &TxMessage1;
  CanHandleToBMS.pRxMsg = &RxMessage1;
        //CAN 初始化 30MHz 250kbps
  CanHandleToBMS.Init.TTCM = DISABLE;
  CanHandleToBMS.Init.ABOM = DISABLE;
  CanHandleToBMS.Init.AWUM = DISABLE;
  CanHandleToBMS.Init.NART = DISABLE;
  CanHandleToBMS.Init.RFLM = DISABLE;
  CanHandleToBMS.Init.TXFP = DISABLE;
  CanHandleToBMS.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HandleToBMS.Init.SJW = CAN_SJW_1TQ;
  CanHandleToBMS.Init.BS1 = CAN_BS1_6TQ;
  CanHandleToBMS.Init.BS2 = CAN_BS2_8TQ;
  CanHandleToBMS.Init.Prescaler = 8;
  HAL_CAN_Init(&CanHandleToBMS);

        //CAN过滤器
  /*##-2- Configure the CAN Filter ###########################################*/
  sFilterConfig.FilterNumber = 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sFilterConfig.BankNumber = 14;

  HAL_CAN_ConfigFilter(&CanHandleToBMS, &sFilterConfig);

CAN回调函数如下:
        if(CanHandle->pRxMsg->IDE == CAN_ID_EXT)   //判断扩展帧
        {
                if(CanHandle->Instance == CAN1)  //判断BMS的CAN进入中断
                {
                        CANBMS.IDE = CanHandle->pRxMsg->ExtId;
                        CANBMS.DLC = CanHandle->pRxMsg->DLC;
                        for(i=0;i<8;i++)
                        {
                                CANBMS.Data = CanHandle->pRxMsg->Data;
                    }
                        CANqueue_push(CANBMS);
                        HAL_CAN_Receive_IT(CanHandle, CAN_FIFO0);
                }
}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楼主是用的FIFO0中断,是吗?
请检查一下Receive FIFO locked mode是否设置为“Receive FIFO locked agaist overrun". 有没有可能是FIFO满了,后面的消息都被忽略了。
另外楼主还可以确认一下,出问题时CAN的寄存器配置是否还和初始化一下。

网友B:
除了楼上提到的问题, 这最常见的问题是错误被动引起的. 研究和更改一下自动离线管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楼上提到的问题, 这最常见的问题是错误被动引起的. 研究和更改一下自动离线管理方式. ...

是用的FIFO0中断,其中关于FIFO中断设置的是有数据帧挂起就进入CAN中断,CanHandleToBMS.Init.RFLM = DISABLE;FIFO满设置为0,表示FIFO满了之后后面的数据直接覆盖前面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的FIFO0中断,其中关于FIFO中断设置的是有数据帧挂起就进入CAN中断,CanHandleToBMS.Init.RFLM = DIS ...

那只能出问题后,看下CAN的相关寄存器哪个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楼上提到的问题, 这最常见的问题是错误被动引起的. 研究和更改一下自动离线管理方式. ...

设置成自动离线管理方式也不行,还没找到原因,感觉像是某个东西满了之后没有清,但是用电脑发数据是一直可以接收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的FIFO0中断,是吗?
请检查一下Receive FIFO locked mode是否设置为“Receive FIFO locked agaist ...

我打开FIFO满中断 和FIFO溢出中断   获取状态,发现这两个标志位会出现被置位的现象。

网友D:
http://www.21ic.com/jichuzhishi/mcu/series/2013-03-13/160428.html

网友E:
"CAN中断突然进不去了,其他中断正常。"是2个都进不去了还是某一个进不去了?
能不能关闭其他所有中断试试看? 能不能用loop-back模式试试看?

网友F:
汽车电子没有弄过啊,楼主从事汽车电子多少年了啊?在比亚迪??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21ic.com/jichuzhishi/mcu/series/2013-03-13/160428.html

这里是CAN接收FIFO   而且接收深度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N中断突然进不去了,其他中断正常。"是2个都进不去了还是某一个进不去了?
能不能关闭其他所有中断试试看 ...

其中一路进不去了,另一路正常。调换过来现象正好调换。用CAN分析仪发送的话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电子没有弄过啊,楼主从事汽车电子多少年了啊?在比亚迪??

没有没有,还是个学生呢,我们做充电桩的。

网友G:
你这个是课程设计吧,充电桩,不知道到底是个咋回事,总挺同学说。

网友F:
楼主这个貌似很前沿的计算。

网友D:
查看下CAN的相关寄存器哪个异常

网友H(2016-01-05):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还是个学生呢,我们做充电桩的。

楼主很厉害呀

网友J(2016-08-0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通讯一段时间后,中断接收功能就给清了,无法收到数据,最后只能定时调用HAL_CAN_Receive_IT(&CanHandle, CAN_FIFO0)函数

网友K:
can有缓存,中断进入后先看一下有几条消息,之后全部读出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通讯一段时间后,中断接收功能就给清了,无法收到数据,最后只能定时调用HAL_CAN_Rece ...

完全一样,用查询方式点问题都没,HAL库感觉也没写好明白

网友M(2016-09-22):
碰到过这个问题。
我这边是由__HAL_LOCK 导致的。
当can发送的时候开中断就会导致 return busy
可以在 开中断之前 解锁或者直接用__HAL_CAN_ENABLE_IT 强行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