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请问SPC560B可以用CW10.6开发吗

楼主(2015-06-18):
SPC560B和MPC56xx系列是兼容的吗?SPC560B也可以用CW10.6开发是么?哪里能找到demo程序呢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MPC5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网友B:
这两个是一家的软件吗?如果不是,估计不行吧。

网友C:
感觉不是一家的软件,但我猜会是兼容的

网友D:
不是一家的芯片能用吗?我看不行吧

网友E:
官网就有demo例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是一家的软件吗?如果不是,估计不行吧。

codewarrior只是针对飞思卡尔芯片的开发工具,官网上也没有写对其他公司的芯片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一家的芯片能用吗?我看不行吧

嗯,不是一家的,但是,芯片管脚定义都是完全一样。是这两家合作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一家的软件,但我猜会是兼容的

哦,ST官网上也有对SPC560B开发的软件,叫做SPC5 Studio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dewarrior只是针对飞思卡尔芯片的开发工具,官网上也没有写对其他公司的芯片兼容。 ...

那肯定就是不兼容了,我也是没见过人用这个软件开发其他的。

网友:
最好还是用人家官方指定的开发工具,那就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F:
你可以看看,如果管脚完全一致就有可能是兼容的,比如STM32F103和GD32F103

网友:
不是一家的芯片能用吗?我看不行

网友C:
找不到demo,楼主直接把编译好的hex文件下载到另外一个芯片里,看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G:
我觉得如果芯片管脚完全一致就应该是兼容的

楼主:
好像SPC560B这款芯片几乎没人用过啊,是不是都用MPC56系列的啊

网友H(2015-07-21):
应该是不能通用的 Mpc 是2.10

网友I(2017-11-17):
S表示汽车级吧,应是一个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