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时钟切换。

楼主(2015-06-18):
可以在运行过程中从72M切换到24M,然后再安全的切回来吗?我试了试,工作不正常。而且我在RCC里面也先RCC置位了。RCC_DeInit();有谁这样试过吗?

网友A:
切换频率是肯定可以的. 其实 MCU 初始化代码里都有一个从 HSI 切换到 PLL 时钟的过程.
RCC 涉及到时钟系统, 不能随便执行 RCC_DeInit().
你还是参考 system_stm32f10x.c 里的代码.

网友B:
可以切换,但是切换前将相应的是时钟,外设先关掉;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不懂,帮忙顶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24MHZ运行与72MHZ运行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
时钟切换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16-07-05):
标记一下,就是不知道楼主这样切换是要干啥?
是不是快速时钟时用于驱动LCD屏,不快速时钟时不需要驱动屏?
另外,时钟切换有没有个时间参数?就是多长时间能切换成功?

网友G:
你是用的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啊

网友H(2017-02-14):
不知道你切换成功没?

网友H:
你好,你的时钟切换搞定没?我想在56M和48M之间随意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MHZ运行与72MHZ运行  有什么区别吗?

切换时钟是为了省电。你可以查一下,运行频率直接会影响它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的时钟切换搞定没?我想在56M和48M之间随意切换

后来没在做。你要做出来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I(2019-09-25):
你要做出来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嘿嘿  我也想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