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一键开关机电路的问题,S8550总是被烧坏

楼主(2015-06-18):
接上传感器后,开机电路中的S8550总是坏掉,导致关不了机。接上传感器后,VIN脚电流270mA左右。电路上有哪里不妥吗?R13改用5K的试了下,接上传感器都开不了机,感觉应该是电流不够,后来才改成2.4k。

1,是否换个大电流的三极管能改善?
2,是不是电路上就有缺陷,不适用于电流大的?

注:下午实验了下

因为没有PMOS管和大功率的PNP三极管,继续改变R13试了下。
S8550的ce端压降会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增加,然后我把R13改的非常小,取R13为180欧,现在S8550的CE端压降在0.2V,有点发热但可以正常使用。此时基极电流也得几十毫安啊,挺大的啊。看来还得用PMOS管。

S8550,设需要500MA电流,取放大倍数是40,此时基极电流需要12.5MA,这电流也太大了,基极电阻取值7V/12.5mA=560欧,取值得远小于560欧才行,这样分析行吗?

网友A:
这里8550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功耗大,引起8550坏。
换个大电流的三极管能改善。

网友B:
R13改为1k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3改为1kΩ,

试了,迅速发热,然后又坏了,导致发射极直接通集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8550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功耗大,引起8550坏。
换个大电流的三极管能改善。 ...

准备换大电流三极管试试或者用pmos试试了。但是感觉电流也不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换大电流三极管试试或者用pmos试试了。但是感觉电流也不大啊,

电流不大,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功耗大。

你的意思,三极管压降太大,导致功率太大,把R13调小吗,我换了470欧的,还是坏了。很多不懂的,还望指点下

网友C:
测量计算稳态瞬态功耗

楼主:
能说下为什么这样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電瞬間沖擊電流過大,我那圖形成緩啓動,由零緩緩上升沒有沖擊波。也可以在1樓圖中射极串聯小值電阻丶NTC ...

缓启动更会坏
在启动时,大部分功率都消耗在三极管上。
想想为什么开关电源比线性电源的效率高。
因为开关电源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关的时候,有电压,但是电流为0,开的时候,有电流,但是压降为0(因为器件不理想,所以实际不为零,但是很小)。这样开关管的功耗实际上大部分在开和关转换的时候,所以要求开关管开关速度要很快。

网友F:
:lol直接上MOS,体积还小

网友G:
比较根本的措施是更改用更大一些的管子,同时校验2k4是否合适,核实后面负载是否可改善

网友H:
270毫安,还得看8550的封装,SOT-23的,耗散功率不大的,压降算0.3V,平时就比较热了,加上上电冲击,确实容易坏。
你应该实际测试负载电流,三极管的压降,计算一下功耗。最好测试一下冲击电流,如果反复开关,更容易坏。

网友B:
VIN网络后面的滤波电容有多大?我就不信了,270mA还搞不定,以前我弄的1A都没问题,

网友I:
应该是查过了,8550集电极的最大电流了。建议用MOS管。

网友J:
换AO3401 sot23封装
8550 100mA内用用 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网络后面的滤波电容有多大?我就不信了,270mA还搞不定,以前我弄的1A都没问题, ...

47UF钽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三极管压降太大,导致功率太大,把R13调小吗,我换了470欧的,还是坏了。很多不懂的,还望指点 ...

15L的Lgz2006就是我的意思。

网友K:
使用si2301就好了

网友B:
换成铝电解试一试,

网友L:
根据电路不适合用三极管,应为基极电压不可能做的台低,有电阻和前端的驱动三极管摆在那里,导致三极管上面的压降始终会比较大。

改用PMOS试试王道吧。

网友M:
我觉得电路没有问题,8550电流也够了。接个电阻负载试一下,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等。

网友N: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过流烧的, 启动时候的冲击电流,建议加一个NPN 背对背 进行启动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H:
说最多也没有用,这个三极管损坏了,那就想办法测试一下压降、电流、瞬间电流等数据,最好和时间的关系曲线。

网友O:
我一般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根据电路不适合用三极管,应为基极电压不可能做的台低,有电阻和前端的驱动三极管摆在那里,导致三极管上面 ...

S8550的压降会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增加,然后我把R13改的非常小,取R13为180欧,现在S8550的压降在0.2V,有点发热但可以正常使用。此时基极电流也得几十毫安啊,挺大的啊。看来还得用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AO3401 sot23封装
8550 100mA内用用 不坏的

目前没有PMOS管,连个大功率PNP管也没,准备取电子市场买几个试试。
刚又试了下,
S8550的压降会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增加,然后我把R13改的非常小,取R13为180欧,现在S8550的压降在0.2V,有点发热但可以正常使用。此时基极电流也得几十毫安啊,挺大的啊。看来还得用PMOS管。

网友H:
估计你这个8550质量有问题,当电流达到300mA左右,放大倍数已经很低了。
你是否CE搞反了呀?
就怕你什么问题都会出现。

楼主:
推荐个型号,没用过MOS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你这个8550质量有问题,当电流达到300mA左右,放大倍数已经很低了。
你是否CE搞反了呀?
就怕你什么问 ...

ce没有反,电流越大,放大倍数确实很低,最新实验的写在顶楼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ce没有反,电流越大,放大倍数确实很低,最新实验的写在顶楼了。

你用乐山无线电的LH8550QLT1G这个三极管试试,是高电流类型的,应该可以。普通的,300mA,压降已经很大,放大倍数会下降很多的。如果压降大,就会烧掉,SOT-23的耗散功率才几百毫瓦而已。你目前用180欧姆基极驱动,基极电流已经30多毫安了,实在太大。

网友O:
推荐个型号,没用过MOS管啊

IRP7220

网友G:
楼主选一款1A1W封装管子即可,选合适MOS管当然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选一款1A1W封装管子即可,选合适MOS管当然也行

嗯,好的,下周再试

网友P:
8550加保护,电机相当于电感,电流很大的

网友Q:
电容惹的货,去掉电容就不会了。另外后级接电机应该加保护

网友R:
用电子管!

电子管是啥东西?

网友S:
我想知道你的单片机引脚不够用吗??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