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IAR函数参数影响编译结果

楼主(2015-06-18):
函数入口参数3个,一个长整型,一个指针,一个字符变量,实参指针的地址是0x00D0,调用函数后Y寄存器被改成0,怎么调试都不对,看反汇编就是在函数之前的几个汇编指令改的,莫名其妙,没办法把入口参数都改成了全局变量,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IAR用的kickstart,会有什么限制吗?还是IAR就这样?

网友A:
IAR肯定不会有问题;
可能语法使用不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