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3150带载噪声问题

楼主(2015-06-18):
18V输入12V输出,4R7电感,输出2200uf,1000uf,220uf电解电容,22uf,0.1uf贴片电容滤波,带载没有问题,但在6A以上就会出现沙沙的噪音,请问可以怎么消除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感饱和电流是多少
检查一下开关波形是否正常(环路稳不稳)

楼主:
电感用的是ser2013-472m,饱和电流是18A的,LM3150是COT模式的,设置的频率为180khz,

楼主:
我现在将频率增加点,好像噪声降低了很多,估计就是你说环路不稳啊

楼主:
但现在带载10A,大概10分钟,又出现噪声问题,我怀疑是温度过高,不知道除了加散热片还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网友A:
挂示波器看一下开关波形

网友B:
电感功率不够吧!

楼主:
刚挂上示波器,测了,求帮忙看下是不是输出纹波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