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eescale USB Stack v4.1.1疑问

楼主(2015-06-18):
版主出来瞧瞧
现有一个厂家自定义的usb设备,使用bus hound抓出描述符后,修改协议栈里面cdc host里面的接口类,接口子类,接口协议后,程序跑到case DEVSTATE_ENUM_OK:   /* enumeration complete */这里来了,是不是说明枚举成功了?如果枚举出来是3个控制接口,没有数据接口,要往某一接口丢数据,在所有pipe已打开的情况下,是不是采用_usb_hostdev_find_pipe_handle获取pipe句柄,然后采用_usb_host_send_data发送数据??

usb host了解不多,望各位大侠指条明路

网友A:
不要问了是不是才去试试,你先试试看看是不是再说啊。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自己想到的方法啊,只有自己试了,才会提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我是试过了,发数据没反应,所以不确定做法是否正确了,跑上来看看大伙有没有经历过的,或者有些什么建议之类的。主要是自己对于host开发不熟悉。按理说device开发是host需要什么,就回什么。枚举成功后,比如说hid类和audio类,中断传输会有中断过来,然后设备上报数据。但host是检测到设备后,发起请求,获取到数据后该怎么建立数据通信这一块不是很清楚,枚举成功后,bulk传输直接调用读写接口端点就可以了。这些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C:
为了鼓励大家分享技术资料,21ic下载站采用了积分形式,网友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赚取积分。
1、通过分享
上传源码——获得5积分
上传工具、软件——获得2积分
上传电子版书籍——获得2积分
上传文档、论文等——获得1积分
2、通过评分
网友对资源评分一次得一分,明天最多可获得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