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Freescale P4080 I2C 驱动分析

楼主(2015-06-18):
转载自井朝天的博客

Freescale P4080是一款8核心网络处理器,功能强大,外设齐全,基于powerpc e500 core。在嵌入式网络应用上被广泛使用。

看一下p4080上是怎么规定这么资源(registers)的地址的

楼主:
    typedef struct fsl_i2c {

        u8 adr;     /* I2C slave address */
        u8 res0[3];
    #define I2C_ADR     0xFE
    #define I2C_ADR_SHIFT   1
    #define I2C_ADR_RES ~(I2C_ADR)

        u8 fdr;     /* I2C frequency divider register */
        u8 res1[3];
    #define IC2_FDR     0x3F
    #define IC2_FDR_SHIFT   0
    #define IC2_FDR_RES ~(IC2_FDR)

        u8 cr;      /* I2C control redister */
        u8 res2[3];
    #define I2C_CR_MEN  0x80
    #define I2C_CR_MIEN 0x40
    #define I2C_CR_MSTA 0x20
    #define I2C_CR_MTX  0x10
    #define I2C_CR_TXAK 0x08
    #define I2C_CR_RSTA 0x04
    #define I2C_CR_BCST 0x01

        u8 sr;      /* I2C status register */
        u8 res3[3];
    #define I2C_SR_MCF  0x80
    #define I2C_SR_MAAS 0x40
    #define I2C_SR_MBB  0x20
    #define I2C_SR_MAL  0x10
    #define I2C_SR_BCSTM    0x08
    #define I2C_SR_SRW  0x04
    #define I2C_SR_MIF  0x02
    #define I2C_SR_RXAK 0x01

        u8 dr;      /* I2C data register */
        u8 res4[3];
    #define I2C_DR      0xFF
    #define I2C_DR_SHIFT    0
    #define I2C_DR_RES  ~(I2C_DR)

        u8 dfsrr;   /* I2C digital filter sampling rate register */
        u8 res5[3];
    #define I2C_DFSRR   0x3F
    #define I2C_DFSRR_SHIFT 0
    #define I2C_DFSRR_RES   ~(I2C_DR)

        /* Fill out the reserved block */
        u8 res6[0xE8];
    } fsl_i2c_t;

楼主:
    #define CONFIG_SYS_I2C_OFFSET       0x118000
    #define CONFIG_SYS_I2C2_OFFSET      0x118100
     #if defined CONFIG_SYS_NUM_OF_I2C
      static unsigned int i2c_bus_speed[CONFIG_SYS_NUM_OF_I2C] = {CONFIG_SYS_I2C_SPEED, CONFIG_SYS_I2C_SPEED,CONFIG_SYS_I2C_SPEED, CONFIG_SYS_I2C_SPEED };

       const struct fsl_i2c *i2c_dev[CONFIG_SYS_NUM_OF_I2C] = {
          (struct fsl_i2c *) (CONFIG_SYS_IMMR + CONFIG_SYS_I2C_OFFSET),
          (struct fsl_i2c *) (CONFIG_SYS_IMMR + CONFIG_SYS_I2C_OFFSET + 0x100),
      #if defined(CONFIG_PPC_P4080)                // (dual) i2c module #2
         (struct fsl_i2c *) (CONFIG_SYS_IMMR + CONFIG_SYS_I2C_OFFSET + 0x1000),
          (struct fsl_i2c *) (CONFIG_SYS_IMMR + CONFIG_SYS_I2C_OFFSET + 0x1000 + 0x100)
      #endif
     };

楼主:
void i2c_soft_reset(const struct fsl_i2c *dev )
{
     volatile u8 cTmp;

         debug("\t@%08x:  I2CCSR:%02x I2CCCR:%02x  ", (int) dev, readb(&dev->sr), readb(&dev->cr));

         /* per 11.5.6 of 8548 UM */
        writeb(0x20, &dev->cr); //这里都是硬件规定,不要问为啥是0x20, 00100000这个值中已经申明了某一位置位
         udelay(1000);
         writeb(0xA0, &dev->cr);          /* start condition */
         udelay(1000);

         cTmp =  readb(&dev->dr);         /* kick off the read 8 data + ack */
         debug("I2CCDR:%02x %s \n", cTmp, __FUNCTION__);

         writeb(0x0, &dev->cr);             /* disable and leave it alone */
         udelay(1000);

}

楼主:
static int  i2c_wait4bus(void)
{
     unsigned long long timeval = get_ticks();
    const unsigned long long timeout = usec2ticks(CONFIG_I2C_MBB_TIMEOUT);

     while (readb(&i2c_dev[i2c_bus_num]->sr) & I2C_SR_MBB) {
         if ((get_ticks() - timeval) > timeout)
             return -1;
     }

     return 0;
}

楼主:
static int i2c_write_addr (u8 dev, u8 dir, int rsta)
{
     writeb(I2C_CR_MEN | I2C_CR_MSTA | I2C_CR_MTX
            | (rsta ? I2C_CR_RSTA : 0),
            &i2c_dev[i2c_bus_num]->cr);

     writeb((dev << 1) | dir, &i2c_dev[i2c_bus_num]->dr);

     if (i2c_wait(I2C_WRITE_BIT) < 0)
         return 0;

     return 1;
}

// static __inline__ int
static int __i2c_write(u8 *data, int length)
{
     in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writeb(data[i], &i2c_dev[i2c_bus_num]->dr);

         if (i2c_wait(I2C_WRITE_BIT) < 0)
            break;
     }

     return i;
}

楼主:
int   i2c_write(u8 dev, uint addr, int alen, u8 *data, int length)
{
     int i = -1; /* signal error */
     u8 *a = (u8*)&addr;

     if (i2c_wait4bus() >= 0
         && i2c_write_addr(dev, I2C_WRITE_BIT, 0) != 0
         && __i2c_write(&a[4 - alen], alen) == alen) {
         i = __i2c_write(data, length);
     }

     writeb(I2C_CR_MEN, &i2c_dev[i2c_bus_num]->cr);
     if (i2c_wait4bus()) /* Wait until STOP */
         debug("i2c_write: wait4bus timed out\n");

    if (i == length)
        return 0;

     return -1;
}

网友:
IIC ,用的地方很多的,好多外设都是这个接口,很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A:
这个代码和分析真是详细,虽然是转载的别人的

楼主:
只要资料对大家有用处我就是很高兴的

网友B:
楼主分享的东西讲解的很详细,能够直接拿过来用了

网友C:
楼主分享的代码能够拿来直接用了,非常好

网友D:
代码和分析都有,这样的帖子最容易接受

网友E:
非常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F:
这个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代码也有了

网友A:
这个分析和代码还少比较详尽的

网友:
typedef struct fsl_i2c {

        u8 adr;     /* I2C slave address */
        u8 res0[3];
    #define I2C_ADR     0xFE
    #define I2C_ADR_SHIFT   1
    #define I2C_ADR_RES ~(I2C_ADR)

        u8 fdr;     /* I2C frequency divider register */
        u8 res1[3];
    #define IC2_FDR     0x3F
    #define IC2_FDR_SHIFT   0
    #define IC2_FDR_RES ~(IC2_FDR)

        u8 cr;      /* I2C control redister */
        u8 res2[3];
    #define I2C_CR_MEN  0x80
    #define I2C_CR_MIEN 0x40
    #define I2C_CR_MSTA 0x20
    #define I2C_CR_MTX  0x10
    #define I2C_CR_TXAK 0x08
    #define I2C_CR_RSTA 0x04
    #define I2C_CR_BCST 0x01

        u8 sr;      /* I2C status register */
        u8 res3[3];
    #define I2C_SR_MCF  0x80
    #define I2C_SR_MAAS 0x40
    #define I2C_SR_MBB  0x20
    #define I2C_SR_MAL  0x10
    #define I2C_SR_BCSTM    0x08
    #define I2C_SR_SRW  0x04
    #define I2C_SR_MIF  0x02
    #define I2C_SR_RXAK 0x01

        u8 dr;      /* I2C data register */
        u8 res4[3];
    #define I2C_DR      0xFF
    #define I2C_DR_SHIFT    0
    #define I2C_DR_RES  ~(I2C_DR)

        u8 dfsrr;   /* I2C digital filter sampling rate register */
        u8 res5[3];
    #define I2C_DFSRR   0x3F
    #define I2C_DFSRR_SHIFT 0
    #define I2C_DFSRR_RES   ~(I2C_DR)

        /* Fill out the reserved block */
        u8 res6[0xE8];
    } fsl_i2c_t;
这个东西太长了。

网友G:
资料虽然是转载的,但是也非常有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H:
正在找这样的例子,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I:
这些代码紧扣上面的说明,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