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哪位大侠认识这个对讲机模块使用的芯片?

楼主(2015-06-18):
哪位大侠认识这个对讲机模块使用的芯片是啥(图中红圈圈出来的,印字L4 O331)?还有旁边那个铜疙瘩?小弟不胜感激。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L4

楼主:
补图如下,谢谢

L4  (4.12 MB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图如下,谢谢

是个PA,请问这个对讲模块,3.6V  RF能出多大的功率。

网友B:
是个PA,也就是最后级的功放管,这个可代用的型号很多的,便宜就用台湾管,贵的NEC NXP,等太多了,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个具体型号(类似这种应用的都行),谢谢了。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个具体型号,类似这种应用的都行,谢谢了。

网友C:
就是个功率三极管,找个设计射频功放的,轻松搞定

型号还故意抹掉了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