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双向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5-06-18):
在《可控硅应用十大黄金规则》中看到双向可控硅优先采用负的门极电流驱动。那么这个图当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时候,双向可控硅是不是在交流电的正负两个半周期都是导通的,也就是说双向可控硅工作在第二和第三象限是吗?

网友A:
仅工作于三象限,注意附加的直流电压。负载交流回路与触发回路存在电气连接,但并不构成回路,所以交流极性对触发回路无影响。

网友B:
现在都流行这样画可控硅了?

网友C:
不把全部电路都贴出来,谁能知道“双向可控硅是不是在交流电的正负两个半周期都是导通的”?

网友D:
从原理图上看,+5V和L是接在一起,负载肯定是接在可控硅输出和N之间。
这样的话,可控硅触发最稳定,所以,市面上洗衣机、电风扇都这么控制的。
为什么要这样,你去看看可控硅的数据手册,有些可控硅不是全象限触发的,或者触发电流大。

楼主:
电路就像gx_huang说的一样负载接在可控硅输出和N之间,让后L对信号地是+5V。
我比较同意King5555的说法,三极管一直饱和导通的话,可控硅是双向导通的,否则为啥不用单向的可控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原理图上看,+5V和L是接在一起,负载肯定是接在可控硅输出和N之间。
这样的话,可控硅触发最稳定,所以, ...

我看资料不仔细,昨天又看了一下,说是双向可控硅第4象限用起来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流行这样画可控硅了?

以前可控贵是怎么画的 比较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工作于三象限,注意附加的直流电压。负载交流回路与触发回路存在电气连接,但并不构成回路,所以交流极性 ...

我觉得是工作在2,3象限。@chunya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工作在2,3象限。@chunyang

已解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