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其了怪了 用IDE8.3自带的库 无法擦除DataFlash

楼主(2015-06-18):
/* Including used modules for compiling procedure */
#include "Cpu.h"
#include "Events.h"
#include "IFsh1.h"
/* Include shared modules, which are used for whole project */
#include "PE_Types.h"
#include "PE_Error.h"
#include "PE_Const.h"
#include "IO_Map.h"

void main(void)
{
  /* Write your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 here */

  /*** Processor Expert internal initialization. DON'T REMOVE THIS CODE!!! ***/
  PE_low_level_init();
  /*** End of Processor Expert internal initialization.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IFsh1_EraseFlash(0);//擦除DATA Flash/

  for(;;)
  {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

楼主:
byte IFsh1_EraseFlash(byte Block)
{
#pragma unused(Block)
  Err = ERR_OK;
  SelectRegBank();                     /* Select Data_Flash register bank */
  Err = procflash(DATA_FLASH_START, 0, MASS_ERASE); /* Erase entire FLASH memory array */
  while (getRegBit(FMUSTAT,CCIF) == 0) {} /* Wait to command complete */
  return Err;
}

楼主:
让费了一整天时间

网友A:
解决了吗,别的IDE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呢?

楼主:
没有解决     不知道是啥问题  还在找问题

楼主: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
           move.w   #$00, X:FMPROT     ;//FMPROT ;//不保护/
           move.w   #1061,X:FMCLKD     ;//FMCLKD ;//设置时钟
           move.w   #1,   X:FMMCR      ;//FMMCR  ;//选择DataFlash
           move.w   #$34, X:FMUSTAT    ;//FMUSTAT
;//----------------------------------------------------------
LOOP1:     move.w   X:FMUSTAT,A        ;//读FMUSTAT
           brclr    #$80,A1,LOOP1      ;//循环/等待
;//----------------------------------------------------------
           moveu.w  #$1E01,R2          ;//擦除第1页Flash/
           move.w   #0,Y0              ;//写入数据/
           move.w   Y0,X:(R2)+         ;//写入地址/
           move.w   #$40,X:FMCMD       ;//擦除1页Flash/
           move.w   #$80,X:FMUSTAT     ;//执行操作/
;//----------------------------------------------------------
LOOP2:     move.w   X:FMUSTAT,A        ;//读FMUSTAT
           brclr    #$80,A1,LOOP2      ;//循环/等待
           nop
           nop
END:       bra      END                ;//死循环/
;//----------------------------------------------------------

楼主:
好久没有用都生疏了 现在是芯片 多如牛毛的时代!  外设太多  太复杂了    更新换代也快  被解密也快

网友B:
楼主的头像看着眼晕 :dizzy: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DSC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有用都生疏了 现在是芯片 多如牛毛的时代!  外设太多  太复杂了    更新换代也快  被解密也快 ...

所以说开发一款让用户用起来比较简单的工具迫在眉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