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功能口电平检测

楼主(2015-06-19):
STM32单片机,端口设置成PWM功能,为什么不能用GPIO_ReadOutputBit函数来检测端口电平啊?求正确的操作

网友A:
这是违规操作

网友B:
这时是PWM波功能,不是普通IO口。

网友C:
此函数读出的是输出数据寄存器的内容,从寄存器到IO口还经过功能选择电路,并不是直接引脚的数据;

不知道你要得到这个IO口状态的意义,不过有2种方法:
一是用GPIO_ReadInputDataBit;
二是读PWM有关设置、状态寄存器的数据,就能知道IO口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函数读出的是输出数据寄存器的内容,从寄存器到IO口还经过功能选择电路,并不是直接引脚的数据;

不知道 ...

GPIO_ReadInputDataBit不是读输入口的么?需要把PWM口连接到另一个端口(设置成输入)上,对这个端口使用此函数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IO_ReadInputDataBit不是读输入口的么?需要把PWM口连接到另一个端口(设置成输入)上,对这个端口使用 ...

你看看手册上IO口内部的逻辑图,内部的连线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