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麻烦分析下该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5-06-19):
(无正文)

网友A:
基极电流0.0942mA,先假设不饱和,集电极电流9.42mA,500欧姆负载电压vo=4.71v,处于放大状态,工作点也不错。
你要分析什么呢?直流的,就是上面的,交流呢,还得有三极管的其它参数,否则就是粗略分析了,输出大约放大了2.5倍。
交流放大倍数的粗略计算是:集电极电阻R3*放大倍数/R2,实际比这个小一些。
另外,这个电路不能用于实际电路(起码不建议),和三极管的特性有很大关联,直流工作点都不稳定的。

网友B:
这电路有直流工作点吗,没找到啊??我太菜了吗:Q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有直流工作点吗,没找到啊??我太菜了吗

你不是太菜了,估计是眼神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太菜了,估计是眼神不好!

额,确实看错了,原来是PNP: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确实看错了,原来是PNP

;P

俺猜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