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为什么用电频率是50Hz?

楼主(2015-06-19):
来源:能源观察网
大家平时家里用的电是50Hz的,Hz是赫兹的缩写,代表一秒钟电流周期性变换方向的次数,50Hz表示1秒钟电流有50个周期,方向改变100次。

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英美用的是60Hz的交流电,因为采用的是十二进制,什么12星座、12小时、12先令等于1英镑等等。后来的国家都采用十进制了,所以频率是50Hz。当然还有某奇葩的漆器国,东边用50Hz,西边用60Hz。。。

总体来说50Hz和60Hz差别不大,以下就用50Hz代表吧。那为什么要选用50Hz的交流电,而不是5Hz或400Hz呢?

楼主:
先说频率低了会怎么样吧。

频率最低就是0,也就是直流。史上最经典的就是爱迪生和特斯拉的直流交流大战,爱迪生为了证明特斯拉的交流电有危险,用交流电电死了若干动物,其中还包括一头大象,爱老先生也是蛮拼的~(客观上说,同样的电流大小下,人体耐受直流电的时间是要长于耐受交流电的时间,跟心室震颤什么的有关系,也就是交流电更危险)

不过最后爱迪生还是输给了特斯拉,凭借交流电方便改变电压等级的优势,交流电战胜了直流电。在输送功率相同的情况下,提高电压,送电电流就能减小,消耗在线路上的能量就能降低。而直流电当时无法变压,发电机出口端电压只有几百伏,为了减少损耗,只能减少送电功率和距离,所以爱迪生当时建的电厂有点像现在的分布式电源,到处都是。

直流送电另一个问题是难以开断,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困扰着直流输电。我们平时在拔一些电器的插销时,还会打电火花。直流输电的问题同电火花一样,当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这个电火花是无法熄灭的,我们称之为“电弧”。对于交流电而言,电流会改变方向,因而有电流过零的时刻,利用这个小电流时间点,我们可以通过灭弧装置切断线路电流。但直流电流方向不会改变,没有这个过零点,我们想要灭弧就难了。

楼主:
直流讲明白了,那低频交流,比如5Hz的交流电有什么问题呢?

一是变压器效率的问题。变压器是靠原边的磁场变化,感应到副边升压或降压的。磁场变化的频率越慢,感应是越弱的,极端情况就是直流,根本没有感应,所以频率太低了不行。当然,太高了也会有漏磁太多的问题,后面会讲到。(学过电机学的朋友可以回忆,变压器等效电路中间有个励磁支路,励磁电抗Xm是与频率乘正比的,只有频率足够大,励磁电抗才能足够大,以至于忽略励磁电流的分流作用,忽略励磁损耗)
二是用电设备功率问题。举个身边的例子吧,汽车发动机的转速就是他的频率,比如怠速时500转/分钟,加速换挡时是3000转/分钟,换算成频率分别是8.3Hz和50Hz。这就看出来了,转速越高,发动机的劲儿(功率)越大。同样道理,在相同频率下,发动机越大,输出功率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柴油机个头都比汽油大的原因,个儿大劲儿大的柴油机才能带动公交卡车等重型汽车。

同理,电动机(或者说一切转动机械)既要求个头小,有要求输出功率大,只有一个办法——提高转速,这也就是为什么交流电频率不能太低的原因,因为我们需要个头小但功率大的电动机。类似的如,飞机的航空发动机,每分钟转速高达上万转,就是为了“小身体大能量”,飞机的电源也是400Hz的(24000转/分),因为发动机转速太高,发电的频率就高了。变频空调也是同样的道理,通过变换交流电的频率,来控制空调压缩机的输出功率。总之,功率与频率在一定范围内正相关。

(这里顺便说下现在汽车厂商的发动机功率参数。有些厂商为了表明今年的车型比去年的性能提高了,就把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调高了,比如把240kW调高到260kW,乍一看以为发动机更先进了。其实各位还要再看一个参数——最大功率转速,有时候这个参数也同步调高了。去年的车型是5000转时达到最大功率,今年改成6000转了,实际是用转速的提高带来了输出功率的增加,而不是性能真正提高。发动机每分钟6000转什么概念呢——大概是狠狠的地板油吧~)

楼主:
再说说频率大了会怎么样?比如定在400Hz怎么样?

会有两个问题,一是线路和设备的损耗增加,二是发电机转速过快。

先说损耗的事情,输电线路、变电设备、用电设备,都是有电抗的,电抗与频率成正比,频率越高,电抗越大,消耗的无功就越大,能传递的有功功率就越少(回复“无功”,参见“为啥功率还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目前50Hz输电线路的电抗约0.4欧姆,约是电阻的10倍,如果提高到400Hz,那电抗将是3.2欧姆,约是电阻的80倍。对于高压输电线路,降低电抗是提高输电功率的关键。与电抗相对应的还有容抗,容抗和频率成反比,频率越高,容抗越小,线路的泄漏电流越大。(因为电缆的电容效应较大,所以这也是电缆线路送电距离不能过长的原因。)如果频率高了,则线路的泄漏电流也会增加。
另一个问题是发电机的转速。现在的发电机组基本是单级机,也就是一对磁极。为了发出50Hz的电,转子每分钟转速要达到3000转。咱们的汽车发动机转速达到3000转时,就能明显感觉引擎在振动作响了,转到六七千转时,你会觉得发动机要跳出引擎盖。小小的汽车发动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个重达百吨的实心铁疙瘩转子与汽轮机,也因此发电厂的噪音都很大。一个重达百吨的钢转子每分钟转3000转谈何容易,如果频率再高三四倍,估计发电机能飞出厂房了。

如此重的转子具有相当大的惯性,这也是电力系统被称为惯性系统,能保持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同样也是为什么风电和太阳能这种间歇性电源对传统电源提出挑战的原因。因为风光变化很快,但几十吨重的转子由于巨大的惯性,要减少出力或增加出力的速度很慢(爬坡率的概念),跟不上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变化,所以有时不得不弃风和弃光。另外,光伏电池不是旋转设备,即非惯性系统,大量接入后,降低了电力系统的惯性,这也会对安全稳定运行造成影响。

总结一下,频率不能太低的原因:变压器能效率高,电动机可以个头小功率大。频率不能太高的原因:线路和设备可以损耗小,发电机转速不必过高。所以根据经验和习惯,我们的电能就被定在在50或60Hz。

网友A:
我看到很多电源做到100KHz开关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很多电源做到100HZ开关频率

这个给谁用?

网友C:
不错,原来还真没有这么考虑过,感谢楼主的讲解

网友D:
还真是没注意过吖: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很多电源做到100HZ开关频率

逗了吧,100kHz差不多,100H z你找给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逗了吧,100kHz差不多,100H z你找给我看看

大哥,手抖了下,单位打错了。确实是KHz

网友A:
单位打错了。。。。

网友F:
挺好玩的

网友A:
不就打错单位了嘛,怎么好玩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