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30串口发送,总能收到随机字符

楼主(2015-06-19):
你好,我用的是NUC230芯片,为什么每次发送,我没有打开串口中断,上位机总能收到几个随机字符啊?

网友A:
你初始化后的时候就选择关闭那些端口没,是不是有IO功能没有关闭,或者,你初始化的时候就拉低管脚。

网友B:
IO口没有设置上下拉电阻吧。配置一下,设置高或者低看看。

网友A:
一次我没有配置上下拉,就接的led就不停的闪烁

网友:
估计就是没有配置上下拉,导致端口电平不稳定。或者初始化时候没有配置好

网友C:
端口没有配置正确吧,脉冲纹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