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弦信号幅值放大

楼主(2015-06-19):
想做一正弦信号放大电路,能够使信号幅值在0-35V可调,正弦信号的频率在8MHz,信号发生电路想用DDS芯片AD9850,请问DDS芯片出来的正弦信号是通过运放进行幅值放大还是通过变压器来放大呢

网友A:
如果信号频率固定为8MHz,变化不大,且信号源有足够的驱动能力,那么可以使用变压器。
不过,DDS芯片的驱动能力,通常并不大。

网友B:
运放简单,按照需要的驱动能力选个高压运放就行;变压器可能出现的问题多不容易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频率固定为8MHz,变化不大,且信号源有足够的驱动能力,那么可以使用变压器。
不过,DDS芯片的驱动 ...

频率要可以调节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想选DDS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要可以调节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想选DDS芯片

那为什么首帖说“正弦信号的频率在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首帖说“正弦信号的频率在8MHz”?

常规在8MHz,也需要可以调节

楼主:
信号发生部分觉得应该没问题,信号放大还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常规在8MHz,也需要可以调节

那就需要说清楚调节范围,7MHz~9MHz的调节范围,和1MHz~60MHz的调节范围,难度相差不是一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部分觉得应该没问题,信号放大还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频率固定为8MHz,两支三极管即可。
如果频率宽范围可调,那就比较麻烦。

楼主:
请问maychang老师,如果按您说的频率宽范围可调,该用什么方法调整幅值呢,想了解一下有个准备,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maychang老师,如果按您说的频率宽范围可调,该用什么方法调整幅值呢,想了解一下有个准备,顺便学习一 ...

可能相当困难。
你准备使用DDS,那么已经有了至少2V峰值的信号。将其放大到35V峰值,不算困难。难就难在其后的衰减上。
对频率宽范围变化的信号,只能使用电阻衰减。可以使用多节的衰减电路,其特点是无论负载(固定阻抗)接到哪个位置,衰减器输入和输出阻抗均不变。具体电路,网上就有,可以自己搜索。
但实际衰减器并不是理想电路,各元件之间和各端点之间总存在分布电容等等。示波器探头空着什么都不接,屏幕上往往也可以看到50Hz的波形,而且是正弦上面叠加着很大“毛刺”。50Hz波形当然是供电线路与示波器探头之间分布电容耦合过来的,那些“毛刺”则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各种可能产生火花的电动工具产生的电磁波。
因此,你的电路板上有一个峰值35V,频率8MHz或者更高的信号,该电路板上任一导体都会有对地的该频率的信号,幅度较小而已。如果你的衰减器要求最小输出为1mV甚至1uV,光是通过分布电容耦合过来的杂散信号已经远超此值。
实际的衰减器,用铜片(往往镀银)分成若干小室,铜片接地,每一小室内部是衰减器的一节。用这样的隔离方法来保证因分布电容耦合过来的杂散信号降到极低。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指导,如果信号幅值想通过按键调节,是不是需要单片机输出PWM波通过D/A芯片来控制运放调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