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模型(续)——补偿

楼主(2015-06-19):
作为相关话题的完整性,必然涉及到补偿。当然,这里涉及的是“期望值”的补偿。

楼主:
另外,在此也仅涉及到外部补偿。关于器件的内部补偿(通过附加引脚外置器件)以及如何选择高性能的运放,不在此讨论。

楼主:
先给个图:

由其中式子:

可知,通过R3R1||R2原则上可以抵消Vos。其实,通常就是取R3=R1||R2来消除偏置电流的影响。

楼主:
现在再给个图:

其中式子:

表明,通过引入一个失调补偿电压,可以较好地对失调进行补偿。

楼主:
下面给两个具体的例子:

相关实例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楼主:
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在此所论及的是“期望值”。至于“噪声”和“温漂”,那是另外的话题。

网友A:
高级话题,学习了,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