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00系列APROM中不能擦除APROM?

楼主(2015-06-19):
我想在APROM中接受一段新的程序代码,然后把它写在APROM中其他地址中,在APROM中不能对APROM中个的FLASH进行擦除,写入吗?

网友A:
可以的,你代码贴上看看, 或者参考\SampleCode\StdDriver\FMC_IAP 样例

网友B:
这么做,应该是可以的。彼此间不会冲突的,楼主上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做,应该是可以的。彼此间不会冲突的,楼主上代码

不行啊,我在APROM中,调用擦除,写入FLASH函数,但是写入不了呀?
我的意思是:
我在0000~0x7fff前32K 存放固件升级程序,然后通过USB接收新的程序,然后把新的程序放在地址0X8000后面。我擦除0x8000后的APROM空间发现不能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代码贴上看看, 或者参考\SampleCode\StdDriver\FMC_IAP 样例

// erase fun
INTU8 STORELOC_Erase(INTU32 u32addr)
{
        FMC->ISPCMD.FCTRL = 2;
        FMC->ISPCMD.FCEN = 0;
        FMC->ISPCMD.FOEN = 1;
        FMC->ISPADR        = u32addr;
        FMC->ISPTRG.ISPGO = 1;

        if (FMC->ISPCON.ISPFF == 1)
        {
                FMC->ISPCON.ISPFF = 0;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INTU8 STORELOC_Write(INTU32 u32addr, INTU32 u32data)
{
        FMC->ISPCMD.FCTRL = 1;
        FMC->ISPCMD.FCEN = 0;
        FMC->ISPCMD.FOEN = 1;
        FMC->ISPADR        = u32addr;
        FMC->ISPDAT        = u32data;
        FMC->ISPTRG.ISPGO = 1;
        if (FMC->ISPCON.ISPFF == 1)
        {
                FMC->ISPCON.ISPFF = 1;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void APP_Program(INTU8 page,INTU32* PBuf)
{
    INTU16 i,j;
    INTU32 addr;
    UNLOCKREG();
    addr=page*512+STORELOC_DATA_BASE;   //STORELOC_DATA_BASE=0x8000
    STORELOC_Erase(addr);
    for (i=0,j=0;i<512;i+=4)
    {
        STORELOC_Write(addr+i,PBuf[j++]);
    }
    dfu.deviceState=DEVICE_IDLE;
    dfu.dfuRecvCnt=0;
}

发现0X8000后面的数据不会变,都是FF

网友C:
引用 楼主:
// erase fun
INTU8 STORELOC_Erase(INTU32 u32addr)
{

1,沒有UNLOCK
2,沒有ENANBLE ISP功能
3,有個AP UPDATED ENABLE 的暫存器要打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沒有UNLOCK
2,沒有ENANBLE ISP功能
3,有個AP UPDATED ENABLE 的暫存器要打開

学习了,谢谢指导。

网友C(2015-07-28):
仔细看几遍数据手册,什么都解决了。要大胆的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几遍数据手册,什么都解决了。要大胆的尝试。

是了,必须经过实践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