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 lvds屏调试问题

楼主(2015-06-19):
各位好!好几天LVDS还是没有调试出来,也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在此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问题描述如下:公司要接入lvds屏,使用lvds的0号通道,但是一直没有信号
      板子是:imx6solo
      BSP:L3.10.53

uboot参数设置:
  setenv lvds_args 'video=mxcfb0:dev=ldb,hsd100pxn1,if=RGB666'

setenv mmcargs '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lvds_args} root={mmcroot}'

setenv mmcroot '/dev/mmcblk3p2 rootwait rw rootfstype=ext3'

修改devicetree
linux-imx/3.10.53-r0/git/arch/arm/boot/dts/imx6qdl-sabresd.dtsi

&ldb {
515         status = "okay";
517         lvds-channel@0 {
518                 fsl,data-mapping = "spwg";
519                 fsl,data-width = <18>;
520                 status = "okay";
522                 display-timings {
523                         native-mode = <&timing0>;
524                         timing0: hsd100pxn1 {
525                                 clock-frequency = <71100000>;
526                                 hactive = <1280>;
527                                 vactive = <800>;
528                                 hback-porch = <100>;
529                                 hfront-porch = <40>;
530                                 vback-porch = <12>;
531                                 vfront-porch = <4>;
532                                 hsync-len = <20>;
533                                 vsync-len = <7>;
534                         };
535                 };
536         };
538         lvds-channel@1 {
539                 fsl,data-mapping = "spwg";
540                 fsl,data-width = <18>;
541                 primary;
542                 status = "okay";
544                 display-timings {
545                         native-mode = <&timing1>;
546                         timing1: hsd100pxn1 {
547                                 clock-frequency = <71100000>;
548                                 hactive = <1280>;
549                                 vactive = <800>;
550                                 hback-porch = <100>;
551                                 hfront-porch = <40>;
552                                 vback-porch = <12>;
553                                 vfront-porch = <4>;
554                                 hsync-len = <20>;
555                                 vsync-len = <7>;
556                         };
557                 };
558         };
559 };

重新编译kernel,将imx6dl-sabresd.dtb烧写到板子上后,结果测到lvds的两个通道没有任何信号,频率为0,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硬件怎么接的?你的屏是SPWG标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怎么接的?你的屏是SPWG标准的吗?

是的,

现在先测了一下通道信号,发现根本就没有信号。晕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现在先测了一下通道信号,发现根本就没有信号。晕死。。。。

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啊

开发板,就是硬件部门在上面接了个lvds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发板,就是硬件部门在上面接了个lvds屏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的开发板是飞思卡尔的板子还是第三方的开发板?

网友C:
先看看有没有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的开发板是飞思卡尔的板子还是第三方的开发板?

飞思卡尔的

网友D:
用3.0.35版本吧,后续版本都是device tree的,资料太少,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的开发板是飞思卡尔的板子还是第三方的开发板?

版主,不在吗?急求。。。。

网友E(2015-08-18):
你好 你的LVDS屏能否给一下型号,我这边找不到对应接口的屏呢,就是能直接插到板子上给的接口的

网友F(2016-06-24):
        1. 首先要找硬件工程师确定硬件使用的是哪个LVDS通道;是还是;如果使用的单通道则在确认是哪个通道后在dts中把相应的通道增加属性;
        2. 注意LVDS通道使用的那一个IPU1,比如imx6dl使用的ipu1(dts中只有ipu1配置ipu1-di0);imx6q则使用是ipu2;配置相应LVDS通道ipu为ipu2-di0;
        3. 注意LVDS数据总线的位宽,比如4组数据线则位宽应该为位;uboot启动参数应该为;不能为RGB666;
        4.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24,bpp=24,
        5. 注意使用video=mxcfb3则不显示kernel的**“企鹅”显示“android”;
        6. 我们的LVDS屏背光控制是直接PMIC输出3.3V,而其他的LVDS屏应该是是有个背光上电控制GPIO的;dts中使用配置hannstar_cabc的;
        7.mxcfb1: fb@0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RGB666";
                default_bpp = <16>;
                int_clk = <0>;
                late_init = <0>;
                status = "disabled";
        };

网友F:
  1. 首先要找硬件工程师确定硬件使用的是哪个LVDS通道;是还是;如果使用的单通道则在确认是哪个通道后在dts中把相应的通道增加属性;
        2. 注意LVDS通道使用的那一个IPU1,比如imx6dl使用的ipu1(dts中只有ipu1配置ipu1-di0);imx6q则使用是ipu2;配置相应LVDS通道ipu为ipu2-di0;
        3. 注意LVDS数据总线的位宽,比如4组数据线则位宽应该为24位;uboot启动参数应该为RGB24;不能为RGB666;
        4.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24,bpp=24,
        5. 注意使用video=mxcfb3则不显示kernel的**“企鹅”显示“android”;
        6. 我们的LVDS屏背光控制是直接PMIC输出3.3V,而其他的LVDS屏应该是是有个背光上电控制GPIO的;dts中使用配置hannstar_cabc的;
        7.mxcfb1: fb@0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RGB24";
                default_bpp = <16>;
                int_clk = <0>;
                late_init = <0>;
                status = "disabled";
        };

网友F:
&ldb {
        status = "okay";

        lvds-channel@0 {
                fsl,data-mapping = "spwg";
                fsl,data-width = <24>;
                primary;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65000000>;
                                hactive = <1024>;
                                vactive = <768>;
                                hback-porch = <220>;
                                hfront-porch = <40>;
                                vback-porch = <21>;
                                vfront-porch = <7>;
                                hsync-len = <60>;
                                vsync-len = <10>;
                        };
                };
        };

        lvds-channel@1 {
                fsl,data-mapping = "spwg";
                fsl,data-width = <24>;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1>;
                        timing1: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65000000>;
                                hactive = <1024>;
                                vactive = <768>;
                                hback-porch = <220>;
                                hfront-porch = <40>;
                                vback-porch = <21>;
                                vfront-porch = <7>;
                                hsync-len = <60>;
                                vsync-len = <10>;
                        };
                };
        };
};

网友F:
你的LVDS通道0应该打开“fsl,data-width = <24>;
                primary;”而不是LVDS1;primary代表使用哪一个LVDS通道做主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