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怎么注册can

楼主(2015-06-19):
启动的时候:
只有这三个信息
vcan: Virtual CAN interface driver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flexcan netdevice driver
没有这个信息flexcan imx6q-flexcan.1: device registered (reg_base=ea9a8000, irq=143)

用ifconfig -a 也没有CAN的任何信息。

用dmesg | grep can
也没有flexcan imx6q-flexcan.1: device registered (reg_base=ea9a8000, irq=143)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麻烦飞思卡尔的工程师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没用过这款芯片,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楼主可以@一下 飞思卡尔的版主 让他们协助看一下!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网友D:
做好事不留名       --- 宫羽;P

楼主:
我用的是IMX6q的板子

楼主:
imx6q-sabresd ,板子是我们自己画的

楼主:
开发板上用的收发器是TJA1040,我们的板子上用的是TJA1043,这需要改驱动吗?

网友E:
驱动没有弄好,弄好了,ifconfig会出现canX的......

楼主:
谢谢各种的热心帮助,现在内核启动过程中有can的信息:
vcan: Virtual CAN interface driver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flexcan netdevice driver
但就是没有can的注册信息:flexcan imx6q-flexcan.0: device registered (reg_base=c09a8000, irq=142)

网友F: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D:
看看can的接口有没有被占用;

楼主:
没有被占用,我用开发板的内核是正常的,自己配的内核就不行

楼主:
工程师不在吗?怎么发个贴几天没有回应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被占用,我用开发板的内核是正常的,自己配的内核就不行

关于can的内核代码改了么......

楼主:
没有改,请问大神要改那个地方的代码?

网友G:
挺难的,我也没有弄明白

网友H:
开发板上用的收发器是TJA1040,我们的板子上用的是TJA1043,这需要改驱动吗?
应该要修改里面的文件名。其他的驱动就不要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