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020与LCD数据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5-06-19):
最近学习C8051F020单片机,在与LCD1602液晶数据接口配置时遇到点问题,请高手指教。
1、我看的例程里面与DB0-DB7并口连接,将对应单片机I/O口配置为推挽,程序运行正常,但是在向LCD写之前需要读忙信号,如果配置为推挽,不就无法读取LCD数据了?
2、我将I/O口配置为开漏,内部弱上拉使能,运行也正常
3、弱上拉禁止,也可以正常运行
请问哪种才是正确的,其他的错在哪?谢谢。

网友A:
设置推挽也可以读取LCD数据

你可以输出数据时配置为推挽,读取状态时配置成开漏+弱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推挽也可以读取LCD数据

你可以输出数据时配置为推挽,读取状态时配置成开漏+弱上拉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