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安装,崩溃了。。。。。

楼主(2015-06-19):
ccs, AC, se, TE, TI
从App Center里安装不了Ware和Grace啊,三天了,每次安装到一半就报错,错误都是一样的(PS:杀毒软件,防火墙全部关闭)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collecting items to be installed
session context was:(profile=epp.package.cpp, phase=org.eclipse.equinox.internal.p2.engine.phases.Collect, operand=, action=).
Unable to read repository at http://software-dl.ti.com/msp430 ... n32_root_2.20.0.19.
Read timed out

楼主:
然后只能点确定,ccs自动关闭

网友A:
你是不是安装的在线安装版?这个需要联网才可以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安装的在线安装版?这个需要联网才可以安装的

那个只能联网啊,6以后和ccs分离了

网友A:
o 你安装的Ware和Grace啊
你的ccs是什么版本?最好用最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o 你安装的Ware和Grace啊
你的ccs是什么版本?最好用最新的版本

我现在就是这个,开始6.0的出现这个问题,卸载后就装的这个版本了

网友A:
从提示的信息看,就是没法从官网下载东西

网友A:
实在不行,就下载离线版的Ware和Grace,然后手动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下载离线版的Ware和Grace,然后手动安装吧

有地址没????

网友B:
不懂这两个东西!表示慰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这两个东西!表示慰问一下!

网友A:
没有,你在官网找找。或者换个时间安装试试,有时候访问官网比较蛋痛,服务器在米国,网速比较慢

网友C:
你测试一下用浏览器下载http://software-dl.ti.com/msp430 ... in32_root_2.20.0.19
如果下不了,就是你网络的问题。我试了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一下用浏览器下载http://software-dl.ti.com/msp430/msp430_public_sw/mcu/msp430/MSP430ware/update ...

可以下,谢谢啊,我试试

网友D:
我用的IAR

网友E:
重装系统吧。

楼主:
逗我呢,这周刚装完,累死

网友F:
可能重装系统会好

网友G:
楼主安装最新版吧,我前几天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H:
南京yanxu的视频看看,或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