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一个芯片:SOT25封装的LDO,Marking是F54P,谢谢

楼主(2015-06-19):
芯片上的Marking Code如下:

封装如下:

网友A:
LDO很多的 量下输出
另外找个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很多的 量下输出
另外找个不行吗?

多谢,你说的对,不找了,只要引脚和输出兼容就好了:handshake

网友(2016-07-16):
smdmark.com  这个芯片丝印反查网查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