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ATMEGA128,用这个芯片做双串口转发器。

楼主(2015-06-19):
Avr的ATMEGA128,用这个芯片做双串口转发器。在2个串口都在发数据的时候,我单片机停电了,再送电,这个时候,外部的2串口数据不停的发,会干扰我的单片机程序吗?会不会容易改变FLASH的内容?

网友A:
flash 内容被改变了?
那跟 uart 一点关系都没有,试试设置一下 bod 熔丝位吧。

网友B:
如果会,只能说的,你的串口协议太烂了.
flash的擦写一定要做的可靠才可以.

楼主:
我是为了防止,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因为ISP写也是这个串口啊。

楼主:
在停电复位过程中,正好串口有数据来。我只是猜想,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玩意都是工业用的,多说几个假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吧?

网友C:
看你软件怎么定的协议了,比如在上电初始化时,如果收到串口数据,定义一个特殊字符,保证接收到指定的字符才开始软件的执行,这个需要你软件做好容错的

网友:
方法很多,此措施只是一个举例

网友D:
128好像比较贵的吧?用128 还不如用LPC175X的芯片。 哈哈。 速度、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软件怎么定的协议了,比如在上电初始化时,如果收到串口数据,定义一个特殊字符,保证接收到指定的字符 ...

既然上电初始化了,程序已经开始了,那我就不用担心被串口在线程序改写,因为串口下载是在复位的同时开始进行的。对吧?我用的是双龙的串口下载器。AVRISP.

网友E:
加协议内容判断啊。

网友F:
放100个心,绝对不可能!硬件保证了。